[办公] ZY6511主控的HDMI转VGA带音频转换器拆解加强散热

楼主(2020-08-09):
看到雪MM拆了个不带音频线的,
想起来之前十几块买过一个带音频线的,
用起来马马虎虎,有时候会死机,只有画面没有声音,需要拔掉重插才能好。
怀疑是散热不好,一直没空折腾,既然想起来了就干吧。
万能的淘宝货,都一个样子,一根20cm左右的HDMI公头,
一个黑色盒子输出VGA,有的带usb供电输入和3.5音频输出,
高级一点的铝合金外壳,价格也上去了,这个是买给机顶盒用的,
把家里闲置的电脑显示器23寸给利用起来当第二个电视。

开壳很轻松,集成度很高

一颗ZY6511芯片,少量外围元件,主要是电阻电容,
还有一颗二极管,供电防止反接,
分别有音频输出和USB供电输入,
空着的焊盘研究了一下也是音频输出,方便垂直安装输出口,根据外壳开孔方向

背面空空如也,有个防静电手势和电子有害垃圾图标,
vga的座子竟然没有焊接外壳的固定引脚,厂家也是够省得

线材的尾巴是注塑,一体成型,也打了热熔胶固定线头,

音频口塑料材质看起来是回收的,质量不咋地

找了个硬币,发现有点大,贴不上芯片散热

翻出来一个车充的负极弹片,貌似正好,用高温胶带把电阻电容的引脚盖起来,防止短路

坛友送了一管进口的电子黑胶,权当导热加固定了,8008

扎带固定弹片,在胶水固化前靠扎带了,
背面从辣鸡手电钻充电器掰下来一个引脚散热吧,板子都有点糊了

装上去的效果,勉强凑合

最后合上盖子,准备试机

看一下音频口和usb口对其

接机顶盒正常,但是接电脑无法输出,显示VGA设备,但是投影不上去,不知道为啥

楼主:
单芯片解决HDMI转VGA方案:
有音频、有供电——ZY6511    HDMI 1.4  QFN32
无音频、无供电——HS500     HDMI 1.4  QFN32

网友A:
能用到的地方越来越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到的地方越来越少了~

谢谢捧场,是的,除了这种奇葩机顶盒没有VGA接口,好像别的地方也用不上哈哈,都怪老显示器不带HDMI

网友B:
直接买了一个没有音频的做网络机顶盒刷机用的。前几天给单位老同事装了一套,顺便调了网络、小米大屏电视自动转hdmi,获赠一箱有机牛奶和一箱优酸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了一个没有音频的做网络机顶盒刷机用的。前几天给单位老同事装了一套,顺便调了网络、小米大屏 ...

这个活动真不错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活动真不错哈哈哈

到手2.5还返利

网友C:
个人认为,拆掉外壳散热就行。室温30度。连续工作的四五个小时的话,温度会热到手指无法触摸的地步,感觉也就是50多度。
犯不着添加散热片。其次,本地。郑州。一年只有夏季室内温度达到30度,其余季节温度低,散热更不再话下。
前几天我就开了一个壳,裸奔运行,擦灰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拆掉外壳散热就行。室温30度。连续工作的四五个小时的话,温度会热到手指无法触摸的地步,感觉也 ...

确实很烫,芯片散热是个问题,本应该金属外壳的,被价格限制了。裸奔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D:
大婶真能折腾啊。。。。。

网友E:
散热解决了不稳定问题

网友F:
我那个还没长时间用过。。。不知道热不热。。。

网友:
这种产品充满了我朝智慧,原件一个都不能多,以达到能实现的功能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那个还没长时间用过。。。不知道热不热。。。

谢谢MM捧场,
试过用它工作五个小时,外壳很热,转换器的音频输出功能有时候会失灵,需要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婶真能折腾啊。。。。。

谢谢捧场,想起来了就瞎折腾一下,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散热解决了不稳定问题

厂家挺坑的,知道热,也不在散热上做功夫,明显板子背面都有些烤糊了

网友G:
这东西里面有芯片,需要单独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东西里面有芯片,需要单独供电吗?

正常从HDMI口取电,担心不够的话可以加USB供电,跟2.5寸移动硬盘外接电源一个意思哈哈

网友C:
说说另一种办法。
我买的时候,只有不带音频,无供电的是最便宜的。所以我买了一个这种。
同样是用在运营商的盒子,移动魔百合。用于为显示器的VGA口输入。
但是只有图像,没有音频怎么破?
我留意了原本的3.5mm接口,对比普通的音频,多了一节。普通的音频是,左声道,右声道,gnd。
但盒子自带的3.5mm接口,还多了一个视频通道。盒子在hdmi输出的同时,音频母座也是有模拟信号输出的。
所以我的办法是在原3.5mm母座的背面额外焊接了一个普通3.5mm音频母座。
小喇叭插上去一样有声音。
盒子开盖散热也是刚刚好。
成本最低,不需要添加转换芯片。从废旧设备上拆下来的普通音频母座。
同时保留原本的音视频座子。
另外,我发现,不同的盒子的音视频母座的音频,视频,gnd定义顺序不同。所以导致不同品牌的一转三的模拟音视频线不通用。
最起码移动魔百盒和华为盒子的音视频线不通用,不能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说另一种办法。
我买的时候,只有不带音频,无供电的是最便宜的。所以我买了一个这种。
同样是用在运营商 ...

厉害了,我想想,我的那个垃圾外贸盒子好像没有模拟输出,只有一个HDMI和四个USB加网口和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