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不知品牌的电容表和亚马逊kindle三代换电池

楼主(2020-08-09):
收的一个电容表,前几天朋友在闲鱼上刚卖了一个,卖了一百多,
看到这个就收了,7106芯片,做工就这样了,国产货,
精度还可以,没什么对比的,就用手上一个MASTECH8200表和电容皮上的参数对比的,也没办法了,
后面是上次说的要拍的另一个山寨红宝石电容的照片,
上次是RULYCON这个是RUKYCON,手写体的k还是比上次的l更像,
外观就这样,老式琴键按键,其实也不太老,92年,
有表笔和插拔两种方式,好评,调零旋钮也简陋,

粤,,,,,

9伏电池自己配的,

电池仓这是唯一螺丝,开壳卡扣断了一个,
上面是7106芯片,这几个芯片是单独的板子上的,
元件还是挺多的哈,有个可调电阻不知道干嘛用,
底下表笔的座子也不错,不过上面四个卡口没上锡,
会不会不紧,

7106,电容都歪歪扭扭的,

焊得也差,电位器也很普通,

铜片比较簿,用了两个胶圈加强一下,汗死,真垃圾,,

屏幕,导电胶好评,看前图,这外面有个黑色塑料框上螺丝包住屏幕的,
比较坚固,好评,

这面有焊锡,还算坚固,用的时候手感也是可以夸奖一下的,
电容的两个脚插拔很方便,

大片金属,开孔歪了,

下面是两个电子书,亚马逊KINDLE三代,老产品了,
右边这个是某药厂打了LOGO的,电池坏了,怎么充怎么重启都没用,
左边这个电池应该可以,因为充电充进去了,

抠开后盖,里面一毛一样,左边这个应该拆过,电池少了个螺丝,

出生年月差几月,

换上就复活了,有空再试试换下来这个电池能不能激活了,

嗯,话说当初还看过这个破片子,一点不好看,书没兴趣,

有空看看那个主板是不是好的,考虑换屏还是这样出了,即将加入楼主扶贫计划。
本贴完,谢谢观赏。

网友A:
谢谢老大精彩分享了

网友B:
。。。。。。药厂挺时髦,要是我就用药水把广告字擦干净了,风油精什么的

网友C:
这表,96,97年生产的,够老的呀

网友D:
不懂问下,这种电容表跟现在的百元左右的万用表相比,是精度更高吗

网友E:
这代kindle还是挺有特色的,我手里面有两个,能听音乐,空间大,全键盘有点大。

网友F:
应该把左边机器的前壳给药机

网友G:
Victor/胜利仪表,我用的和买的是同款!

网友H:
习惯用手机看书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大精彩分享了

看出来了,你家住数码论坛,没事抢沙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药厂挺时髦,要是我就用药水把广告字擦干净了,风油精什么的 ...

哈哈哈哈没空弄它,先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表,96,97年生产的,够老的呀

92年的吧,量制闽字,哦,我还记错成粤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懂问下,这种电容表跟现在的百元左右的万用表相比,是精度更高吗

我也不知道,百元表很少有2000微法档的吧,我是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代kindle还是挺有特色的,我手里面有两个,能听音乐,空间大,全键盘有点大。 ...

我最近收的也多,连这个坏的有五个了哈哈哈,测试准备上架,想给老爸留一个。再往前的版本我不想收了,太残,也不好卖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把左边机器的前壳给药机

有点麻烦,有空再说吧,除了这几个字别的地方其实挺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Victor/胜利仪表,我用的和买的是同款!

真的啊????为啥一个标志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习惯用手机看书了哈哈

这个没有背光,很多时候还不如手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百元表很少有2000微法档的吧,我是没见过,

这。。。百元表都有吧。。。手里2个表,ut890d+电容100mF,zt-102A自动表电容档10mF:sweat:

网友:
引用 楼主:
92年的吧,量制闽字,哦,我还记错成粤了哈哈哈,

那个大IC上写着96年27周生产的,所以我估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近收的也多,连这个坏的有五个了哈哈哈,测试准备上架,想给老爸留一个。再往前的版本我不想收了,太 ...

你还是商家呀!我是网上买的二手kindle,用了好多年了,换过电池,还行。其实,我感觉这实体键更舒服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