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明纬SE600-36伏电源研究改可调电压电流

楼主(2020-08-09):
明纬SE600只是小改电压是非常简单,目标0-50伏可调

网友:
手里没有这样的电源

网友A:
改电压芯片比较常见很好改,电流因为是初级互感不好精确控制限流,需要加分流器和别的电路,

楼主:
拆掉J12就可以去掉低压保护,更改原机自带微调电位器就能调位,但只能最低3伏左右。想高压高改S30,小心电容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电压芯片比较常见很好改,电流因为是初级互感不好精确控制限流,需要加分流器和别的电路, ...

我现在加小板,先改电压0-50伏,0-4伏目前不稳定,还在研究

网友(2021-09-01):
引用 楼主:
拆掉J12就可以去掉低压保护,更改原机自带微调电位器就能调位,但只能最低3伏左右。想高压高改S30,小心电 ...

什么意思

网友(2022-01-14):
引用 楼主:
拆掉J12就可以去掉低压保护,更改原机自带微调电位器就能调位,但只能最低3伏左右。想高压高改S30,小心电 ...

我去掉了J12.微调电位器电压只能调到30.4V到44V,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掉J12就可以去掉低压保护,更改原机自带微调电位器就能调位,但只能最低3伏左右。想高压高改S30,小心电 ...

明纬SE600-36拆掉J12就可以去掉低压保护,更改原机自带微调电位器就能调位,我去掉了,只能调到30V到44V,望回答,我想调到24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电压芯片比较常见很好改,电流因为是初级互感不好精确控制限流,需要加分流器和别的电路, ...

明纬SE600-36拆掉J12就可以去掉低压保护,更改原机自带微调电位器就能调位,我去掉了,只能调到30V到44V,望回答,我想调到24V

网友(2023-01-30):
同电源,想改为12-36v可调,请问大佬有什么简单的方案吗

网友(2024-12-17):
se600还是很好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