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虹龙RBD狂战士M810鼠标

楼主(2020-08-09):
日更一贴,继续中,上楼顶溜达,捡了个这个鼠标,拿手里分量不轻,拆开一看,喜获配重铁片两枚。

网友:
又是灌沙子级别的做工了,不如理想了

网友A:
做工还行啊,HTC的微动也算能用,回来自己换线换欧姆龙或者华诺继续用呗

网友B:
那么多灯不亏,多少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多灯不亏,多少入的

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还行啊,HTC的微动也算能用,回来自己换线换欧姆龙或者华诺继续用呗

已经扔垃圾桶了,剪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扔垃圾桶了,剪线的。

换个线不就行了吗,这个鼠标值得抢救一下

网友:
这个看上去很有料啊?

网友:
这个鼠标做工不算差,可以的。

网友C:
这做工还行啊,还带跑马灯,竟然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做工还行啊,还带跑马灯,竟然扔掉?

别人都扔掉了,肯定有问题呀,何况还是一个线被剪掉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别人都扔掉了,肯定有问题呀,何况还是一个线被剪掉的。

那应该是收破烂的剪的线,焊根USB线上去试试就知道, 说不定是好的呢?我捡过好多电器,可以说90%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应该是收破烂的剪的线,焊根USB线上去试试就知道, 说不定是好的呢?我捡过好多电器,可以说90%是好的: ...

已经扔垃圾筒,找不到了。只为拆机一乐。

网友:
A3050
红龙的原厂是e元素
红龙是出口牌子,出了名的插值鼠标大厂(基本全部鼠标的DPI都翻倍DPI)
东西是好东西,扔了可惜了,网吧的剪线基本是编码器,微动坏了

网友(2023-01-08):
这鼠标做工还可以。我也捡漏一个。正在使用中。

网友:
这鼠标做工可以,捡漏一个,在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