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个普维磁导体镇流器是个什么玩意?

楼主(2020-08-09):
这个有4根线白色的线,左右2边分别是2根。 这个怎么判断这个镇流器的好坏?

网友:
莫名其妙的帖子,自己不拆机还要大家帮你

网友:
从接线图看,就是普通的荧光灯管电子镇流器

网友:
就是电子镇流器,以前买过这种,以为多稀罕玩意儿,拆了一看原来不过如此

网友:
不拆机,差评!!!五星差评!!!

网友:
至少称重量,比重轻的电子整流器,芯片或单管方案得拆开看,比重大的是工频硅钢镇流器。

网友:
楼主:新-婚啊,-洞-房了,第一步怎么做,那位哥哥告诉我好吗?谢谢了!!回复:我觉得应该是先把快递钱给了!楼主:一个大学生,读完四年,没有四个以上的X-O伙伴,他的大学是不及格的。回复:还好,我大学时寝室有六个人。楼主:维-纳-斯为什么没有-穿-衣-服呢?回复:要做女-神,得先-脱-掉-衣服,减轻重量,才能飞得起来!楼主:女-朋友和女-性-朋友的区别是?回复:就是差-性。

网友:
硅钢片,铁氧体,软铁……铁磁体都是导磁体,至于这镇流器是什么的就不知道了,不说好好说话故弄玄虚的基本上都是垃圾级别的

网友:
你要执意吝啬的只上这一条儿图,那真不知道是个什么玩意~

网友:
能亮灯是好,不亮是坏。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能不能带动12 300ma的灯跑   灯泡是2根线 这里是4根线怎么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