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PIC16F72单片机开发板制作

楼主(2020-08-09):
有几片pic16f72单片机,所以打算制作一块开发板玩玩,

网友:
做的不错,如果是兼容51开发板,应该是就好玩很多了。

楼主:
不兼容,引脚不同

网友:
没有绝对的配置和价格优势. PIC 国内玩的不是很多.
mlab 也很不好用.

网友A:
PIC单片机不行,我公司有个产品就是PIC单片机做的,我发现这芯片经常上电死机,我没办法最后只有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C单片机不行,我公司有个产品就是PIC单片机做的,我发现这芯片经常上电死机,我没办法最后只有换芯片:mad ...

PIC和AVR都是耐操性单片机,上电死机可能是电路设计问题、布线问题或者程序问题。

网友:
PIC单片机是出了名的抗操抗干扰的,如果PIC的都会死,你要好好的检查一下你的电路设计以及程序设计了。

网友:
我用过PIC和AVR,工控上比51抗干扰强悍多了,只要复位部分不要太过简单,电源搞稳点,空间串扰一般进不来。

网友(2021-08-21):
个人觉得PIC单片机性能蛮好的,比较好上手,工业应用也比广。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C单片机不行,我公司有个产品就是PIC单片机做的,我发现这芯片经常上电死机,我没办法最后只有换芯片:mad ...

PIC不行? ,工业控制稳定性,PIC可是王者

网友:
PIC单片机是单片机中抗干扰最强的,开发也不是太复杂,主要的一点就是比较贵,一般应用,成本较高。

楼主:
pic单片机太贵了,我买的这几片是旧货,1元一片,引脚都生锈了,还要刮半天才能焊接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pic单片机太贵了,我买的这几片是旧货,1元一片,引脚都生锈了,还要刮半天才能焊接的了,
...

不过你这个1元一片,那真是便宜到家了呀,哈哈。

网友C:
上TYPE-C接口啊
我还有一些pic32MX250F128的片子没开始玩。

你这个PIC不错啊,便宜的话大量弄点玩玩,氧化了没事,上化学方法批量洗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你这个1元一片,那真是便宜到家了呀,哈哈。

是,现在单片机都疯涨的时候,pic16f72才1元,是真的便宜,这几天还是在这家店铺买了几片pic16f88和pic16lf1933单片机,2元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TYPE-C接口啊
我还有一些pic32MX250F128的片子没开始玩。

买多了也没啥用,就平时diy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