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无牌出口USB显微镜拆解并换座

楼主(2020-08-09):
论坛优惠购推荐的优惠后不到30元,商家还可以再好评返现3元,没要。
总体全塑料的,换个座子,座子是07年工作时老板买的,能调焦距,能调亮度,不过像素低,吃灰13年了。上周才把摄像头拆了。
座子想着将来或许有用处,今天摄像头到了之后一看,正好正好可以互换一下。
这个显微镜的座子支杆夹子都是塑料的,很轻容易倒。

已经更换了座子和夹子

白塑料镀了一层铬好像

原来没扔的铁座子夹子13年了居然没锈

尾部撬开,

技术不行,三个卡口撬坏2个

好像很多早期的摄像头都可以调前面玻璃,这个差不多加长了调节的距离,两个导轨是螺丝杆固定也是LED的正负极。

SNT空键居然也是抓拍,芯片打磨没字

螺丝固定的孔是LED正负极,
八脚芯片是ATHYC764    24C54N
下面的方块芯片是 HVX2330   SCM43510

就这么多了,不懂也不吹了。IPHONE 6P 开机logo显示完之后就黑屏了,过一会又重启,连电脑没反应,有轻微掰弯过一次,有懂的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原来是4分之1英寸感光片,不如用3分之1英寸OV4689感光片运动相机改一个,两个16毫米到32毫米镜头对接,或者60毫米镜头配合一个小望远镜拆的胶合透镜。

网友A:
居然送钱也不要,3元钱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送钱也不要,3元钱不香吗

一般这种就是要刷好评,岂不是误导别人

网友(2024-04-19):
大佬,你这个卡扣是怎么翘的,我搞了半天没弄开,都想上小锯片切了

网友(2024-07-08):
我也有一个,感觉还是不如光学显微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