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用主电源和备用电源自动切换应该选用哪个型号的继电器

楼主(2020-08-09):
两路220伏的电源,实现自动切换,应该选多大功率的,哪个型号的?2常开,2常 闭合。

网友:
常用用电与备用电的自动切换装置有很多货,看你家的具体使用情况,算下功率

网友:
继电器应该不够用吧?上两个接触器,型号根据总负载再加一些来选,做成互锁的

网友:
用交流接触器吧(超大号继电器),继电器一般没这么大功率储备,家用只要高过6kw一般就足够了(大多数家庭2kw就够)。

网友:
有专门的开关,可以实现不断电切换

网友:
我的用24Vups、、系统

网友:
2个交流接触器做互锁就好了,220V线圈32A的接触器应该够用了

网友:
有专用双电源切换开关

楼主:
找到了,这个好像比交流继电器好用。

网友:
两个接触器加一个中间继电器互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了,这个好像比交流继电器好用。

我买了个ABB的(DPT配CB011控制器),但是感觉切换时间有点长(控制器切换延时已经调到0了)不知道你这款怎么样?

楼主(2020-10-17):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个ABB的(DPT配CB011控制器),但是感觉切换时间有点长(控制器切换延时已经调到0了)不知道你这款 ...

我买的这个没有那么高级,就是一个电机带动两个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