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峡洗衣机的“脱水电动机”引出的3根线断了一根...

楼主(2020-08-09):
XTD-45 洗衣机用脱水电动机
220V 50Hz 45W 0.75A 5uF/450V
E级绝缘 4P 顺时针转
湖州市南浔华发电机有限公司

这个电机引出3根导线,分别是棕色、蓝色、浅蓝色。
插电后,脱水不工作,检查后发现,此电机引出的3根导线之一的蓝色线断裂、并脱出。
本想从断处重新焊接,但谁知这段线轻轻一扯也断掉了,这次断得比较深,看不见具体断的地方了,想请问下怎么来重新引出一根线?

2、想请问下这个钩子,和这个白色的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啊?
3、这个洗衣机上从最上方控制板上引出来还有一根灰色 的线,但我拆的时候看它好像是没有接的,请问这根灰色线需要接吗,是什么作用呢?
谢谢!

网友A:
电机线很细的,黄腊管慢慢拆进去,如果断到太里面就麻烦了

2是排水阀吧

网友B:
慢慢把套管拆开,如果是铝线的就杯具了,不大好接。
2、目测是脱水机刹车的拉线,开脱水桶盖抱闸会刹停脱水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慢慢把套管拆开,如果是铝线的就杯具了,不大好接。
2、目测是脱水机刹车的拉线,开脱水桶盖抱闸会刹停脱水 ...

楼主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线很细的,黄腊管慢慢拆进去,如果断到太里面就麻烦了

2是排水阀吧 ...

现在就是断的位置看不见了,断得很深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慢把套管拆开,如果是铝线的就杯具了,不大好接。
2、目测是脱水机刹车的拉线,开脱水桶盖抱闸会刹停脱水 ...

从线的颜色看,应该是铜线哟?2006年左右买的洗衣机。
不过也不好说哈,铝线的颜色好像也可以做成这种,在坛子里看了一些修电磁炉的帖子。
那有没有方便的办法可以分辨铜线、铝线呢?

还有就是这个断得太深了,现在都看不见断的地方了,想把它重新焊接,都无从下手。

不是太明白,为什么每个绕组接出来一根这么细的线呢?就不能多接几股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线的颜色看,应该是铜线哟?2006年左右买的洗衣机。
不过也不好说哈,铝线的颜色好像也可以做成这种, ...

实在不行的话就报废,要不就要拆绕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