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撸了个温度计,测测破车空调出风温度

楼主(2020-08-09):
下午2点,室外暴晒,启动车子10分钟测的温度,快7年的破3空调依然给力,可以冻西瓜

网友:
  还差4度,就可以在出风口吹出冰粒、、、、鸟。

网友A:
这种欢乐表,娱乐一下就算了,莫当真。

网友:
支持国产车不要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欢乐表,娱乐一下就算了,莫当真。

别以为你的车到不了这温度,就认为这是娱乐表,,我这破车空调效果真不是吹的!

网友:
这个表还是比较准的

网友:
我以前也测过,自动空调的,可变排压缩机,调到LO,原地怠速,风速1格,测得最低5.2度,就是没有别人的低,后来问了技术总监给我的回复是,有温度过低保护,防止蒸发器结冰,所以到了5,2度就会保护,自动息放压力,

当时他给我说如果不是可变排压缩机+自动空调控制的话,温度可以低于5.2度,然后我问那是不是可变排压缩机+自动空调的就会没那么凉,他说这个最低温度跟凉不凉没太大关系,因为只要低于5度左右,都没完全够凉的,还要看车的隔热效果。

网友:
我的车子到不了这个温度的

网友:
有参考价值,你试试无风环境,开4门,最大风,机盖开起,内循环,出风口低于进风口多少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欢乐表,娱乐一下就算了,莫当真。

准不准用下冰水混合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不准用下冰水混合物

我把这玩意丢进急冻室,冰箱设定-18度,这玩意测得-17.9可以确定基本是准的

网友:
这个温度正常,这表就算再不准,也就误差一两度,空调出风5-6度也是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这玩意丢进急冻室,冰箱设定-18度,这玩意测得-17.9可以确定基本是准的 ...

误差有,有一度也没事!厂里调试都是冰水和开水(参考气压),温度计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误差有,有一度也没事!厂里调试都是冰水和开水(参考气压),温度计厂 ...

买过一个,回来煮开水105°,换货了,换的那个还行

网友:
破3空调还是不错的,毕竟做压缩机出身的

网友C:
破三是个什么三?旗云3?奇瑞A3?

网友:
引用 网友C:
破三是个什么三?旗云3?奇瑞A3?

公路坦克F3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破三是个什么三?旗云3?奇瑞A3?

好像一般指的是A3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破三是个什么三?旗云3?奇瑞A3?

不是奇瑞,对奇瑞没啥好感

网友:
空调 很给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