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认真讨论一下sf-2281的C3

楼主(2020-08-09):
我觉得2281的C3可能跟其他主控有区别,2281的c3跟01、c9和cc数值是相同的,有的时候只要发生读取,c3就增加,我查了相关评测,很多新ssd或者diy的slc ssd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https://www.upan.cc/ssd/pingce/2651.html
https://diy.pconline.com.cn/345/3458057_1.html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91394
https://www.upan.cc/ssd/pingce/2630.html

当然,也有的ssd c3就不会涨,比方说下面的几个

https://www.upan.cc/ssd/pingce/2835.html
https://diy.pconline.com.cn/cpu/reviews/1206/2844510_2.html
https://group.jd.com/thread/20000001/20013252/c20000004/p1.htm

不知道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固件问题吗?

网友A:
个人猜测读取时需要ecc矫正就会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猜测读取时需要ecc矫正就会计数

你没懂我的意思,一般是颗粒不行才需要ecc矫正的,但是新盘颗粒一般不会有问题,怎么会c3爆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没懂我的意思,一般是颗粒不行才需要ecc矫正的,但是新盘颗粒一般不会有问题,怎么会c3爆涨呢? ...

NAND即使新片也会出现读取出错的情况吧?除非很老的制程的SLC和MLC。

用SM2246开卡镁光或东芝15nm或20nm新片时,若参考原厂坏块得到坏块数A,参考RDT ECC TH=15得到坏块数B,参考RDT ECC TH=10得到坏块数C。

一般 A<=B<C,意即原厂未标记为坏块的块不意味不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ND即使新片也会出现读取出错的情况吧?除非很老的制程的SLC和MLC。

用SM2246开卡镁光或东芝15nm或20nm ...

可是一发生读取c3就暴涨这明显很奇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一发生读取c3就暴涨这明显很奇怪啊

我觉得跟芯片体质和开卡设置都有关系,我有个46en用9ddl也是这样,ecc长得比较快。我自己用58xt贴两套uhl结果大致如下,较新的一批(写入不到1t,从马牌主控拆的,因该不是翻新)ecc基本不涨,另一批用了写入较多的ecc涨得比较快;同一批芯片,开100MHz(DDR200)几乎ecc涨得慢,开150MHz(DDR300)就会长得比较快,uhl这个晶圆得片特挑可以开到175MHz(DDR350)。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一发生读取c3就暴涨这明显很奇怪啊

而且c3涨的比较快得情况是在小文件读取,大文件连续读取几乎不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一发生读取c3就暴涨这明显很奇怪啊

2246玩多了表示正常。看这个帖子,都是新片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92926

网友D(2021-03-15):
引用 网友C:
而且c3涨的比较快得情况是在小文件读取,大文件连续读取几乎不涨

柬芝系列A15的MLC,都开不到 200mhz(DDR 400)吗?
若是柬芝系列的TOGGLE跟LEGACY,是否LEGACY还要调更低?166?150?133?

有哪些颗粒可以开到200MHZ(DDR 400),比较推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柬芝系列A15的MLC,都开不到 200mhz(DDR 400)吗?
若是柬芝系列的TOGGLE跟LEGACY,是否LEGACY还要调更低 ...

MLC没试过,15nm的TLC,THL按照58H的flashdatabase注明的就是就有正常的DDR200和DDR300两种,我自己试了超过350就会跑圈不过,至于频率这东西,亲测超频效果不明显,而且固态更重要的是稳定而不是性能,不像u一样蓝屏了最多重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LC没试过,15nm的TLC,THL按照58H的flashdatabase注明的就是就有正常的DDR200和DDR300两种,我自己试了 ...

DDL,手动指定到DDR 400,也开的过,碉实暴增很快,如果取消勾选频率跑在预设,增速会慢一点。
可是预设不勾选频率,不是就跑在原始DBF的原始频率,但是C3还是会长。
我没查到A15 MLC是多少DDR,应该同制程会等同DDR 300吧,我再试下。

7TH2TA20我碰过100mhz的,一直以为A15可以开很高,S11上开了很久,才想到设成100mhz:sweat:

频率跟4K比较明显,大档连读写差距很小。开100MHZ,速度就差很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DDL,手动指定到DDR 400,也开的过,碉实暴增很快,如果取消勾选频率跑在预设,增速会慢一点。
可是预设不 ...

我只试过9DDLTA2D,这个似乎是非toggle,只能开DDR200,其他的没试过,而且即使开DDR200也c3奇高

网友D:
Sandisk SSD PLUS 颗粒是 Sandisk,256Gbit,SDTNSGAMA-032G(Toggle)(4076)=45,3A,94,93,76,D1
结尾D1 TOGGLE颗粒,我也有结尾51的LEGACY,可是都可勾到DDR 400
但C3会长的就会长。玩二片闪迪,有的开了,就不会,真的是看脸

网友:
引用 网友D:
Sandisk SSD PLUS 颗粒是 Sandisk,256Gbit,SDTNSGAMA-032G(Toggle)(4076)=45,3A,94,93,76,D1
结尾D1 TOGGLE ...

46跑15nm感觉还是有点吃力,高频跟颗粒有关,也跟板子走线有一定关系

网友:
读写数据肯定要ECC校验啊/这没毛病你要是传输数据中间如果接口接触不良 就会校验错误/然后计数入端对端错误或者重新映射错误

网友(2022-11-17):
可能类似希捷机械的SMART,C3只有高位才是真的C3,其余位数是读取的数据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