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佳博GP-2425电源适配器

楼主(2020-08-09):
上次拆了打印机,这次拆电源,输出24V2a,拿手里分量蛮重的,拆开一看,这散热铁片是不是太长了?热源能导热到头上吗?是拿来配重的吧,难怪这么重。

网友A:
散热片居然用热缩管包绕,为啥?这样散热就更不好了啊,费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片居然用热缩管包绕,为啥?这样散热就更不好了啊,费解。

防止短路的,跟电容挨得很近,容易打火

网友:
这种便宜货居然用上热缩管缠绕,果然是牛逼了

网友B:
这种国产标签机配的电源,只能说一般般,我宁可用剪线电源了,不过这种24V的针脚口比较另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国产标签机配的电源,只能说一般般,我宁可用剪线电源了,不过这种24V的针脚口比较另类 ...

看输出端,还有两根短线,是剪线电源,一般的电源输出线还不是红黑线,方正我十几年的拆机经验告诉我红黑线和山很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输出端,还有两根短线,是剪线电源,一般的电源输出线还不是红黑线,方正我十几年的拆机经验告诉我红黑 ...

大哥那不是电线,那是黑笔划的线,我确定我的眼睛没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