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2005年买的麦声MA-009B音响,大家看看有没有必要升级下

楼主(2020-08-09):
大学实习时候买的2.1的音响,当时花了200块,以前也没有听过特别好的,听这个音响的时候,感觉音质太好了,生活费400的年代,咬牙买下这个,一直到毕业,工作这么久一直在听,音质也是越来越顺耳,不知道是听习惯还是煲的好了。但是一颗折腾的心不死,听听大家意见。

这是外观,没有多夸张,但是一直也不过时。

这是铭牌,貌似也不出名的厂子,以前还加过2个环绕,可以组成5.1的。

这是低音里面的电路板,看不懂。

没看到什么字

这是低音,这个是不是10寸低音,后面没有任何字母数字类的。

网友A:
TDA2030方案吧,烂大街的方案,200似乎有点贵了,喇叭看着也就5.5寸左右,哪来的10寸?

网友:
这种比漫步者还垃圾了,根本不值得磨机的东西来的

网友:
如果是2030就没必要折腾了,听响级别,特别是有些音箱用的国产2030

网友:
喇叭6.5寸的,长见的TDA2030 2.1方案,

网友B:
兄逮,十寸二百五,数学师从哪位老师啊?

网友:
当你听过更好的音箱之后,这个音箱你就不想折腾了

网友:
音响是大坑 越玩越贵 听过别人的就不想听自己的

网友:
先天不足,在怎么折腾也是浮云

网友:
功放、音箱基本配套,没什么升级价值。

网友C:
原地升级的话,变压器有合适的话加大一倍功率,所有滤波电容加大一倍,不加大也应该更换了,这么多年基本也相应的容量缩小,内阻增大。

TDA2030更换为正品1875.

运放主声道换成NE5532之类的,并增大前级滤波电容(前级滤波一般经过稳压的)并并上CBB电容;低音滤波运放有条件换成LF353,没有就不换。

各路音频耦合电容换成日系音响专用最好,没有的话,也更新为国产新品(预防老化,不均衡)。

一番折腾后觉得还不如原来的话,就说明不适合原地升级,只能整体升级了,换个惠威的也可。

网友:
6.5寸的低音在2.1不会太差,2030的2.1没啥意义,出于情怀留下折腾的话,倒是建议往数字节能方面可劲折腾。某宝2.1的tpa3116d2不贵,上个闲置的24v以下的开关电源,然后加上蓝牙5.0的扩展板,就差不多到家了。还有精力可以换换中高音部分的2寸还是3寸的喇叭,换二手的便宜。实在闲得无聊,终极改造就蓝牙板使用常开的5v手机电源供电,利用bt5.0的输出功能加上继电器模块,去控制主机的电源通断,达到蓝牙连上就通电,蓝牙断开关断主电源的效果,然后扔在角落里,低碳节能环保。我的08年的二手8寸山寨中道低音炮就这么折腾的。

网友:
在于折腾,就是动手的乐趣啊,万一有惊喜呢~

网友:
2030 没有必要折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地升级的话,变压器有合适的话加大一倍功率,所有滤波电容加大一倍,不加大也应该更换了,这么多年基本也 ...

增经也是这样的方案,换过之后声音发闷了,还没有原来的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经也是这样的方案,换过之后声音发闷了,还没有原来的好听。

那就 死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DA2030方案吧,烂大街的方案,200似乎有点贵了,喇叭看着也就5.5寸左右,哪来的10寸? ...

以前不懂,感觉好听就咬牙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逮,十寸二百五,数学师从哪位老师啊?

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2025-06-18):
低音扬声器看上去还挺给力的

网友:
没有必要升级,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