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簧/压线框/铜鼻子,这几种接线方式各自的优缺点?

楼主(2020-08-09):
插簧的我见的比较少

网友A:
这个应用场景不一样吧,只要规范的压接端子还是比较可靠的,电流容量差别很大啊,铜鼻子加螺栓螺母应该是最可靠了,空开的接线端就是第三种,电热水器等大功率家用电器上插簧比较多见,但是相对比较容易发热而氧化。规范的插簧都有防脱设计。

网友:
插簧适用接灯,我家装修筒灯就是用这种插簧连接的,一边用破线端子卡到线里面,另外一边用插簧快速连接,省事以后更换也方便,适合小电流场景使用,一般百来W问题不大

网友:
你上图最左边这种插簧,380V工业配电用得多一些啊,接在框架断路器上面。。。
右边两个民用吧,插簧一般是家电10A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用场景不一样吧,只要规范的压接端子还是比较可靠的,电流容量差别很大啊,铜鼻子加螺栓螺母应该是最 ...

想起来电饭煲上有了,热水壶

网友:
铜鼻子:一般用于电力供电方面,载流在百A以上,它与铜导线束固接时需要压接钳这种特殊工具。然后再与设备如开关的端头用螺栓压接。接触可靠,但工艺复杂。压线框:一般多用于接触器,继电器等电器上,载流在数十A左右,由于螺钉固定,接触牢靠,同上一样用于不常拆动的场合。插接头:载流在数A,由于靠黄铜片 的弹力接触,若果过流会发热严重,弹力降低。一般用于常拆动,载流不大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