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两个腾讯官方的微信收款音箱s1+s3.

楼主(2020-08-09):
s3是今年兑换的,s1是去年兑换的,
s3增加了wifi连接功能。

先拆s3,刚到的。

外观和普通的蓝牙音箱一个样,没有贴微信收款码的地方。

螺丝在底部的防滑垫下面。

一个2英寸的纸盆喇叭,这个没有泡沫边,看样子是偏中高音设计的喇叭,
在实际使用中,的确比s1的全频喇叭听得更清晰一些。

4欧3w,磁钢够大,
s1是鋁磁喇叭。

主板设计在下面。
电池和喇叭采用焊接工艺,
s1采用的是插头设计。

这个7102芯片是啥?没找到资料。

主控 , BK7251 蓝牙+wifi音频 支持音频解码,可用于故事机,播报机等.

ant8110
3w功放ic。
还有一张gsm物联网卡。开始免费使用,2年后付费使用。

===================
下面开始拆s1,
螺丝在装饰板下面,底部防滑垫下面也有4颗螺丝。

喇叭个头比较小,1.5英寸。
4欧3w,鋁磁铁喇叭。

博力威科技的2000毫安18650电池。
3线电池插头。

gprs的天线贴在侧面。

喇叭个头比s3的小,属于全频喇叭,播报清晰度没s3的中高音喇叭好。
这种适合听音乐。

3221不知是啥芯片?

25q64属于存储固件的falsh。
下面那个89860应该是主控

sj-link,BK23,没找到资料?

FT2820p
4.6w音频功率放大器。这东西比s3上的音频芯片高级点。

gsm模块。

LY68L6400SLIT
好像是sram芯片。

电池在主板下面,估计是1200毫安,而s1使用的18650达到了2000毫安。

s1比s3省电,s3多了wifi功能,耗电量增加不少,
在店里可以用s3,户外使用还是s1待机时间更久。

网友A:
退步了,喇叭真是太垃圾

网友B:
几元钱不能太高要求了,难道还要高音甜,中音准,低音劲吗?:Strive:

网友:
二维码不该遮住,说不定一会叮咚就说话了

网友C:
不错,怎样兑换啊

网友:
2年免费的物联卡不错!

网友:
怎么兑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怎样兑换啊

需要开通商家收款服务,收款得积分,然后兑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步了,喇叭真是太垃圾

虽然喇叭退步了,但是声音更大,听得更清晰了。

网友D:
那个89860开头(长方形、8个引脚的那个)的芯片不是主控。那是一种SIM卡(ESIM卡),具体的资料可以自己查。

网友E(2020-09-28):
s1个头大 但是那个喇叭太差劲了 市场里面使用根本听不见
s3 声音大一点 但是电池容量阉割严重

两个我都有 都直接改了3200容量的德朗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元钱不能太高要求了,难道还要高音甜,中音准,低音劲吗?

喇叭要大一点的 只要高音就好 就是播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个89860开头(长方形、8个引脚的那个)的芯片不是主控。那是一种SIM卡(ESIM卡),具体的资料可以自己查 ...

这个可以换卡插槽。上电话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以换卡插槽。上电话卡吗?

是的,可以加装Sim卡插槽(弹跳式)。Sim卡不是普通的流量卡(是物联网专用卡)

网友(2020-11-20):
引用 网友E:
s1个头大 但是那个喇叭太差劲了 市场里面使用根本听不见
s3 声音大一点 但是电池容量阉割严重

S3能放下18650电池?行的话我也改。

网友:
S3的电池是18650的吗?还是铝塑膜锂电池??

网友:
二维码不该遮住,说不定一会叮咚就说话了

顺便问下,我想接到我有源音箱上,应该从里面怎么引2跟线出来?谢谢指导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那个89860开头(长方形、8个引脚的那个)的芯片不是主控。那是一种SIM卡(ESIM卡),具体的资料可以自己查 ...

请问我想接到我有源音箱上,应该从里面怎么引2跟线出来?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我想接到我有源音箱上,应该从里面怎么引2跟线出来?谢谢指导

先查一下功放芯片的资料,以确定音频输入端是哪个引脚。确定后再焊接音频线(带3.5毫米耳机插头的线),一定要焊对(左右声道线并接在一起,再焊到功放芯片的音频输入脚,接地(负极)可以焊在电路板的任意一个接地端上)。

由于没有画示意图,光靠文字描述有点讲不仔细。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