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戴尔 笔记本很慢 问题

楼主(2020-08-09):
戴尔 笔记本很慢  问题 ?    做系统      过程   也很慢     开机   也很慢          开机后  点图标    鼠标箭头   转圈       会打开     有时还黑屏        ,主板南桥 是集成  CPU的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有时候那个id针线路坏了,会很慢

网友A:
dell一些型号电源出问题会导致cpu只能以低频运行,先看cpu主频是否正常。
还有就是硬盘是不是出问题了?

网友:
换个固态硬盘,内存加到4G以上

网友:
试试换一块硬盘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l一些型号电源出问题会导致cpu只能以低频运行,先看cpu主频是否正常。
还有就是硬盘是不是出问题了? ...

你好
朋友     硬盘    换了       怎么看CPU   主频

网友:
现在的软件版本升级就是逼着你换硬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朋友     硬盘    换了       怎么看CPU   主频

下个cpu z就能看

网友B:
去B站找笔记本维修厮比你在这问有效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B站找笔记本维修厮比你在这问有效得多

擦腚揩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B站找笔记本维修厮比你在这问有效得多

请问 “路飞哥”,你所说的去B站找笔记本维修厮,  是指在B站找ID  为“笔记本维修厮”  的网友,就可以得到指点吗?  还是说,去B站发消息问?

请问你是武汉的吗?看到你在老站“拆机乐园” 版块发的精华贴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49626  升级版还是缩水版?新款BOSE C50有源音箱拆解   ,如果你是武汉的,可以当面向你请教电子技术吗?谢谢!

网友:
午安大电牛 绿波电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 “路飞哥”,你所说的去B站找笔记本维修厮,  是指在B站找ID  为“笔记本维修厮”  的网友,就可以 ...

指路链接发给你
https://space.bilibili.com/38266 ... 8020579205397644360
现在有很多仿冒老厮的骗子,注意甄别千万别被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路链接发给你
https://space.bilibili.com/382666849?from=search&seid=8020579205397644360
现在有很 ...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老师是武汉的吗?看到你在老站“拆机乐园” 版块发的精华贴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49626  升级版还是缩水版?新款BOSE C50有源音箱拆解   ,如果你是武汉的,可以当面向你请教电子技术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