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上次发贴问落地扇华生FS35-C405(FS112-35C5)外罩如何拆,现在已会拆了

楼主(2020-08-09):
如题:2019-8-2 14:43:33我在论坛发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61956&extra=
落地扇华生FS35-C405(FS112-35C5),外罩没有看到固定螺丝,如何拆开外罩?   2019-05月,我在京东买的

今年夏天,天气热,落地扇太脏了,要清洗一下,
我又试着拆开落地扇的外罩,   这款华生落地扇 外罩的最下方有一个小螺丝, 把这个小螺丝拆下左右晃动 落地扇外罩(注意 不能 沿着电机轴的轴向 往外撬)
落地扇的外罩,是 顺时针  旋转 卡扣 与 后面一部分 外罩,结合在一起的。
拆的时候,只需  这款华生落地扇 外罩的最下方有一个小螺丝, 把这个小螺丝拆下
左右晃动 落地扇外罩 ,接着  逆时针旋转,用手掌 轻轻一推,就 可拆下 落地扇外罩了。

这种结构的拆卸,对于各位老师来说,一定是太简单了,
不过,对于我来说,我先前总是只想着,落地扇的塑料卡扣 一定是沿着 电机轴的 轴向固定的,一直就想着沿着电机轴的方向往外撬
我先还想,笔记本电脑电源,是要用锯条锯开外壳,整个一个破坏性拆开本本电源。会不会  落地扇的外罩,也必须要破坏性拆解?
没有想到,只是一个  逆时针 旋转,就可以拆下  落地扇外罩了。  这个贴子,自己做个笔记,以后遇到同样需要拆解的,换一个思路,不能盲目乱拆。

网友A:
8叶片设计不错,万一断裂一片扇叶,拉花锯去掉另一头留出对称残留可以恢复动平衡,以前母亲转页扇6叶片断裂一根,去掉对面一根就好了。台达AVC美蓓亚9叶片断裂一片,只能去掉相邻两片,其它都是单数叶片万一断裂无法修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叶片设计不错,万一断裂一片扇叶,拉花锯去掉另一头留出对称残留可以恢复动平衡,以前母亲转页扇6叶片断裂 ...

9片段断一片,隔两片裁掉一片就行了,还剩六片,再断一片还能凑成三片,2 3 5 7 11的才是坑,断一片就全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9片段断一片,隔两片裁掉一片就行了,还剩六片,再断一片还能凑成三片,2 3 5 7 11的才是坑,断一片就全 ...

这样说也是,零几年中联微风扇3叶5叶款,往往送一两个备用叶片,万一脱落不知道飞哪去可以换上,后来都不送了,变成花钱买备用中联叶片。7叶CPU风扇和11叶显卡风扇叶片断裂,我也会弄了,找双滚珠轴承风扇,取一颗滚珠轴承,化油器清洗剂去除里面油脂提高灵敏度,卡入签字笔杆,装上扇叶看下垂位置,把对面朝天屋顶2到4片扇叶用剪子一点一点去掉,万一剪掉太多轻了加点强力胶增重回,直到扇叶任何方向没有下垂现象,静平衡调整完成,只是动平衡有一点点问题先凑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