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个废弃的监控半球

楼主(2020-08-09):
装修拆下来的垃圾,手痒捡起来拆件,几个小黄豆不错,芯片还是sony的,可惜被科技淘汰了

网友A:
可惜的是没看到感光片尺寸,镜头看上去不错,应该是铝合金镜筒和玻璃透镜。

网友B:
拆得一堆红外草帽。。。

网友C:
这就是你所谓的厂房顶上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惜的是没看到感光片尺寸,镜头看上去不错,应该是铝合金镜筒和玻璃透镜。 ...

老古董ccd了,这种老古董ccd清晰度一般不会超过600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你所谓的厂房顶上那个?

对,那个角落装暗室,吊顶拆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得一堆红外草帽。。。

红外管好像也用不上

网友D:
要是能改usb就好了

网友:
那么低分辨率还是扔了算了

网友:
做工看起来真的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要是能改usb就好了

可以改IPC,分辨率太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以改IPC,分辨率太低了

改ipc什么意思 ,可以接电脑吗?

网友(2020-09-09):
引用 网友D:
改ipc什么意思 ,可以接电脑吗?

网络摄像头,可以...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