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蓄电池检测仪多一 DY2015到手即拆[19P]

楼主(2020-08-09):
路过废品桶看见一个摩托车电瓶,四周看了看没人
找了一个装满不可描述的袋子,倒掉里面的***,装起来抱回家
还能用吗?要是正常卖个好价岂不是美哉?

100来块购入多一 DY2015蓄电池检测仪,到手拆开看看!
一.内部做工不错,板厚1.6-1.8mm
二:清理少量锡渣点以免短路造成仪表损坏
三:增加扎带预防拉扯断线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电热丝,加电压电流容量时间工业表头实惠,大电流测量需要配外部分流器,一般几十元,测量空载电压和带载一段时间电压差,计算直流内阻更准确一些。

网友:
我也跟着入了坑

网友A:
你这是捡了个电瓶为了测试再买了个测试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捡了个电瓶为了测试再买了个测试仪吗?

这是病,得治

网友:
就这模样的电瓶能检测到数据,又有神马用呢。修复得了吗。

网友:
这个电池检测仪那么高大上啊

网友:
捡了个键盘配了个显示器哈哈

网友:
捡了个光驱配了台电脑

网友:
楼主差的不是仪器,是摩托车,应该买个摩托车装上

网友(2024-02-29):
不一定就是测试这一块电池买的仪表,谁家没有电动车,以后蓄电池测试一定用得上

网友(2024-10-14):
我有一个剑仙的二手机

网友:
可以用着参考

网友:
这个型号的测试仪有多个版本,前一个版本看结果需要翻页,测试结果一个页面显示一个数据;现在的升级版型号一样,但测试菜单和结果全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