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 开卡失败:Check FW RunMode fail

楼主(2020-08-10):
原先是个杂牌120G SSD

网友A:
闪存频率固定10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频率固定10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频率固定100Mhz

现在是报 Check FW RunMode fail (08)的错误,没法正常擦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报 Check FW RunMode fail (08)的错误,没法正常擦除

开卡选项选1而且你勾了参照RDT了还没跑勾了开不了。再不行换0917B还是0914的看看

网友(2024-03-19):
版本换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