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未知故障无法使用的直流风扇遥控器

楼主(2020-08-10):
狗东入手澳柯玛(AUCMA)家用遥控7叶静音智能变频直流电风扇/空气循环/户外可移动落地扇 FS-30B925(Y),32级调速,可以接5v充电宝供电,停电神器,配的遥控器也是极为简单,今天夏天拿出来用发现遥控器没反应,售后重新发了一个,正常,这次把有问题的拆开看看。。。

网友:
望闻问切,收音机加手机

网友A:
这么大的风扇可以5v供电?。。

网友:
牛屎坏的可能性大,或者碳膜失效,无解

网友:
牛屎片最大可能,没修了!

楼主:
用力按了没反应,碳膜换过来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力按了没反应,碳膜换过来可以用

那就是碳膜(按键薄膜)里面的电阻值变大了。

网友:
牛屎芯片坏了,直接买新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力按了没反应,碳膜换过来可以用

找个适当的锅仔片

网友:
这种风扇的遥控器 基本都是通用了,我用了一个风扇的遥控器 测试了下  四五种品牌风扇都能控制的

网友:
手机拍照看看有没有红外线发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风扇可以5v供电?。。

里面应该有升压驱动和电池组,不过最大风放电功率跟不上充电,充电宝输入最大5伏2安,得用PD快充移动电源触发20伏差不多。估计价格太贵了,都能买好几个12伏微风夹扇,三叶片每分钟600到750转版本每个39元,比4叶片每分钟350转大的好用,我买了一个拆开翻转极爪铁芯变成右倾装回,再仔细调整霍尔位置解决启动扭力,调好后5伏完美运行,启动电压低到4伏,5伏带扇叶电流大概350毫安,12伏大概700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碳膜(按键薄膜)里面的电阻值变大了。

表达可能有误,贴膜换在另外遥控器上可以用。。。说明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D:
这种遥控器我有几个,都出现过失灵的情况,都是电池接触不良,要么弹片没弹性了,要么弹片脏了,你试试电池的部位用手按住看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达可能有误,贴膜换在另外遥控器上可以用。。。说明是板子的问题

哦,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可以把发光管对换一下,如果还不管用那就是牛屎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遥控器我有几个,都出现过失灵的情况,都是电池接触不良,要么弹片没弹性了,要么弹片脏了,你试试电池 ...

这个有试过了,还是不行,可能真的是牛屎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应该有升压驱动和电池组,不过最大风放电功率跟不上充电,充电宝输入最大5伏2安,得用PD快充移动电源 ...

这台风扇接充电宝是最大开20档(平常开也是这个档),大概是4.3v1.4a左右,功率6w,感觉这个功能是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