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是什么原理,电烙铁抢了万能表的活。

楼主(2020-08-10):
半个修个灯,结果发现套红包撸40W电烙铁连导线都焊不动,却抢了万能表的活。最后没办法只能献上黄花大闺女才搞定。

网友:
感应电 字数布丁

网友:
这烙铁也敢焊精密芯片,加个地线吧

网友:
有三千岳母,黄花大闺女不少啊这高级万用表都不带显示屏的

网友:
感应电 字数

网友A:
感应电,这证明你烙铁没接地线。焊MOS器件会容易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应电,这证明你烙铁没接地线。焊MOS器件会容易损坏。

看了一下,黄花大闺女也没接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黄花大闺女也没接地。

调换插头可能也就不亮了。

网友:
日,我的白光951也亮,是不是家里地线有问题.

网友:
可以带地动大功率LED,这个电流可不小啊!

网友:
内热跟外热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