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神奇的东西:SanDisk iSSD

楼主(2020-08-10):
神奇的东西

网友A:
issd 闪迪很早就提出的玩意 速度也就大号u盘

网友:
有什么神奇的?没有看见主控?集成在颗粒内部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ssd 闪迪很早就提出的玩意 速度也就大号u盘

闪迪的ISSD非常有意思,一个芯片集成了 NAND+SATA控制器,而且这两部分是可以相互独立工作的 非常奇葩

如果把连接到SATA差分耦合电容的芯片作为F1,另外一颗没有连接到SATA差分耦合电容的芯片作为F2的话、
那么issd有三种工作模式:

1.单芯片单容量模式:F1的NAND和控制器都工作

2.双芯片双容量模式:F1的NAND和控制器都工作、而F2的NAND工作,控制器不工作、

3.双芯片单容量模式:F1的NAND不工作,控制器工作、F2的NAND工作,控制器不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闪迪的ISSD非常有意思,一个芯片集成了 NAND+SATA控制器,而且这两部分是可以相互独立工作的 非常奇葩

如 ...

简单点就是水乳交融呗,这样做是不是工控机上的产物,或者高性能平板,实在是想不出这样高成本的集成分装是为什么,如果是双芯模式不是延迟高吗,4K不是更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简单点就是水乳交融呗,这样做是不是工控机上的产物,或者高性能平板,实在是想不出这样高成本的集 ...

实际上这玩意儿也没有4K,连SM3281都比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这玩意儿也没有4K,连3281都比不过

牛逼.................................

网友:
捡了一块笔记本上面的海力士m2 128g issd,都不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
这个好像是酷睿3代笔记本时代拿来给机械加速用的?24g或者32g的,不能用来装系统,只能加速

网友:
双控制器应该速度能上去,实际速度上不去只能说明这闪存太垃圾,设计上也不过关。

网友D:
这玩意不是同款但都是闪迪issd在有在淘宝卖过,应该是深圳的,我有购买记录【悔当年无知】,店还在,不过没卖了,猜测店家联系工厂可以重新开卡

网友(2020-11-27):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不是同款但都是闪迪issd在有在淘宝卖过,应该是深圳的,我有购买记录【悔当年无知】,店还在,不过没 ...

我不懂,在咸鱼上收了个msata接口的,结果用了几次就坏了。网上也没有找到开卡工具,也不知道有没有维修及价值。

网友(2022-09-24):
这个可以安装系统的啊

网友:
iSSD还有一个模式,走测试点,外置主控,两片iSSD直接当作Flash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