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Diy固态u盘,掉电阻了,求大佬指点。

楼主(2020-08-10):
Diy固态u盘,网上买了个sm2246en 固态u盘半成品,需要自己上桥接、主控、ddr。一番折腾、还是没成功,flash识别不正常、就把flash、主控吹下、焊上,几个来回没有改善,结果却发现有个最小规格的电阻吹跑了,pcb无标识,无资料求做过此板的大佬帮忙看看上图中这个0201尺寸的电阻阻值!另外有跳线参考图和bom表吗?

补充内容 (2020-8-17 11:07):
已解决

网友A:
不喜欢固态的 我一直都用气态 方便携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喜欢固态的 我一直都用气态 方便携带

以后可以试试神奇额等离子态。

网友B:
我都是带一卷卫生纸,要记录时就拿针扎孔记录0和1 又便宜又方便,保密性还好。

网友:
早点出坑吧。别折腾了。

网友:
亏了、赔了,掉茅坑了,敌人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敌人在哪儿,,,前些天有个硬改的路由器有点无线不稳定,做了超级散热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电源滤波,cpu、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带一卷卫生纸,要记录时就拿针扎孔记录0和1 又便宜又方便,保密性还好。 ...

你有一首诗

楼主:
楼上的朋友不要这样嘲讽我啊

网友:
那是个电容,不是电阻。

网友:
不懂帮顶,用不上这么奢华的U盘,3281挺好的

楼主:
已经知道了,0.1uf 电容 谢谢大家关注,谢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