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29F01T2ALCQH1求大佬解析这款颗粒能用哪些主控 我想拿来做U盘 谢谢

楼主(2020-08-10):
这款颗粒能用哪些主控  这是几CE 单颗容量是多少   我想拿来做U盘

英特尔  29F01T2ALCQH1

网友:
1CE 128GB QLC
主控 SM3281 AB 小芯片
       SM3280

网友:
QLC好歹也能玩玩

网友:
性价比高的话还是上3281吧

网友:
这个东西做U盘纯粹是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

网友:
随时会挂的节奏

网友:
QLC。额。。。。太脆弱。老老实实的玩吧。风险很大。

网友(2021-02-07):
料号:PF29F01T2ALCQH1,厂商:英特尔,类型:NAND,容量:1Tb
位宽:x8,单元:QLC,制程:3D2,代:1
同步:是,异步:是,片选:1,通道:2,Die:1,R/B:1
电压:Vcc: 3.3V, VccQ: 1.8V/1.2V
封装:BGA
控制器:SM2259XT, MAS0902, AU6989SN-GTC, AU6989SN-GTD, AU6989SN-GTE, CBM2199E
注释:
更多信息:晶圆: 否, 无铅: 是
闪存ID:89D40C32AA00

网友:
可能支持的主控SM3271AB,SM3281AB,SM3281BB,CBM2199E

网友(2021-03-27):
ps3111也可以,我做了一个看爱奇艺没啥问题

网友(2021-12-17):
杂牌讯者950用的就是这芯片,板子上标识sm2258xt,用的芯片上标识sm2259xt。

网友(2022-01-31):
ys9028也可以

网友:
YS9082HC也可以

网友(2022-06-05):
SM3271AB,SM3281AB,SM3281BB,CBM2199E,MAS0902A

网友:
QLC的话我觉得上6989SNCS-TA比较好点,然后ecc开最大

网友(2023-05-16):
手上不几个MAS0902主控的29F01T2ALCQH1,没找到开卡固件

网友(2023-11-08):
2259XT可以支持,我试过

网友:
搞错了,原来是U盘

网友(2024-02-03):
这颗粒不能做u盘,贴3281写入速度个位数,还是算了吧

网友:
群联PS2251-09(UP309)主控 量产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