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小手钻干大活。

楼主(2020-08-10):
40cm的过墙钻头买了快两年了,今天首次开工。完活后的工具全家福,钻头已经洗过澡了。三角钻负责定位,用钻头敲击一下瓷砖釉面打孔不漂移,合金钻头负责击穿坚固的瓷砖水泥贴层,减少过墙钻的压力。

楼主:
卫生间通到厨房的过墙眼,24的红砖墙体,加上两层瓷砖厚度29厘米,准备用三分管代替原来的PVC明管。

楼主:
厨房到客厅的过墙眼,打的有点偏了,用来穿室内可编程温控器控制线,比原先铺的钱少走一半的路。

楼主:
手电钻到手后,过墙眼已经是第二个大活了,第一个大活是17年自个安装了五个铝合金窗户,用的是四坑冲击钻头(实体店买的),当时还不知道有三角柄合金钻头。

网友:
有电锤后就没用过钻

网友A:
打墙电钻应该还凑合,打砼必须得电锤或者冲击钻了

网友:
轻重型电锤都有,就是没有这种冲击钻

网友:
有好充电站干嘛用这个啊

网友B:
三角钻头确实很好用,打了好多孔,就是慢了点

网友:
也有这个牌子的电钻! 电源线估计0.5平方的!还是回收的旧线,换了线基本没有发热!

网友C:
过墙孔打到水管跟前,万一偏了水管打漏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墙孔打到水管跟前,万一偏了水管打漏怎么办?

看来自己弄风险不小,如果是铁管可以用金属探测器尽量避开,塑料管不好探测,可能得需要热成像仪探测温差估计,或者比金属探测器更灵敏的导体探测器,可以探测自来水导电体。冲击钻只适合别墅等平房装修,楼房墙体共振扰民,应该开发水射流切割液喷到钨钢钻头上,即能冷却钻头,又能配合金刚石细颗粒提高水泥打孔能力,替代传统冲击更适合楼房装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墙孔打到水管跟前,万一偏了水管打漏怎么办?

多少偏了一点,一公分多点,就是打穿了供暖循环管也不怕,无非就是再热熔一下,原先也是自个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角钻头确实很好用,打了好多孔,就是慢了点

三角钻用红包撸的,不如合金麻花钻头,打红砖像豆腐一样,没有什么声音扰民特好用。

网友:
动手能力,多面手。佩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角钻用红包撸的,不如合金麻花钻头,打红砖像豆腐一样,没有什么声音扰民特好用。 ...

谢谢分享,看来要掳点合金麻花钻了,有推荐吗,老铁66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看来要掳点合金麻花钻了,有推荐吗,老铁666

磨仙的好用一些,就是价格稍微贵一点,一般家庭6个和8个用到多,打撞塞孔用https://m.tb.cn/h.VGoENw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墙电钻应该还凑合,打砼必须得电锤或者冲击钻了

用合金钻头打过混凝土预制块,预制块上的孔是卫生间墙体內预留的太阳能热死管通道,用十个合金钻头直接扩成14的孔,用来安装电热水器,也是用的图片中的合金钻头。

网友:
看着像冲击钻,打砖墙还行,水泥墙必须用电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厨房到客厅的过墙眼,打的有点偏了,用来穿室内可编程温控器控制线,比原先铺的钱少走一半的路。 ...

嗯,楼主很会干活。
先前也是螺栓要穿过30多厚的空心砖墙挂热水器,店里没有长三角柄水泥钻头,只好买了一根12粗400长4坑的,角么机切掉4坑柄,夹到手电钻上打了4个孔,截了4段10的丝杆挂上了热水器,钻头/丝杆/螺母/平垫共花费20来元,否则安装工要30元/根共120元才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