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Sony SVF152A29T加电指示灯间隔5秒闪烁 不开机

楼主(2020-08-10):
如题,电源适配器检查输出正常电压,没有问题。机器无拆无修,使用一直正常。现在出现如题所示问题,如何解决或知道是那方面故障,请大神们告知。谢谢!

网友:
现在出现如题所示问题

网友:
要么主板坏了要么CMOS没电(很多主板厂商CMOS没电照样启动最多时间不准,但有些厂商是不按常理出牌的)。

楼主:
COMS电池已经更换,但还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谢谢回复!

网友:
EC或者南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