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磁炉RH2101不通电拆修,折腾一番,结果是它坏了!

楼主(2020-08-10):
老爸捡的,超薄的外观看着还不错,里面也挺干净,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4731
故障是通电啥反应也没有,板子上也没明显烧蚀

得空就检查一下
以前只修过电磁炉按键接触不良,这次听坛友的
先查保险,好的

测整流桥,是好的
IGBT 3脚之间均不通,好不好不知道,至少没击穿

再测线盘,没开路

仔细看线盘,是3层的,不知道是不是都是这样

线盘端子是冷压的

中间是玻封的热敏电阻

看电阻,规格应该是100k/25度

线盘底面,铁氧体必须是有的

仔细检测线路

貌似无异常

只能通电检测了

只有0.44W,也不知道对不对

先检测输入、整流、IGBT集电极电压,均OK
显示板不亮,那再测5V
居然只有这点电压

电源芯片用的SM7028

2脚VDD电压只有2.3V

人工串电阻给VDD提供电压试试

VDD有9.56V了

但5V电压依然很低难道是芯片坏了?!!!
测7028输出端MOS,体二极管倒是正常

楼下继续

楼主:
测VDD电解、2路输出二极管、大电解均未见异常
看来只能撸芯片再试试了

结果发来的是SM7022

说和7028一样,就脚位不同

好吧,就霸王硬上弓

剪脚、飞线PS:用这个7022也遇到些问题,下次再说

but输出5V电压还是一样

把电源部分的元件全部拆下来测了一遍

发现光耦817输出端电阻异常

好的该是很大(输出三极管CE结嘛)

换上好的817,输出电压终于正常了

把原来的SM7028又换上去,电压也正常

未开机的静态功率也上去了

开机风扇也会转了

俩风扇转时的总功率

盖好面板,烧杯水试试

功率有1500多W,一不小心就烧掉了偶的测试插座保险

水冒泡了,看来是修好了

最后是坏817,以及残缺的SM7022,合个影

看来这是个少见的故障!
原因也比较简单,就是光耦输出端漏电,使VDD启动电压被光耦分流后电压一直起不来,7028整个就处于停止状态,没振荡、没输出,也没元件烧蚀,就这样静静地呆着
串电阻强行提高VDD电压后,因光耦漏电,使反馈端(FB)电压升高,7028以为输出电压够了,就进停振状态,最终结果还是静静地呆着

这次维修虽然折腾,好在只坏了颗817,没让偶大出血

如果早点把元件都拆下来检查,电源芯片都不用撸,也少花时间,不过能学到不少知识也挺好

网友A:
再电磁炉里 坏 光耦的 还真是不常见啊

网友B:
捣鼓得不错,光耦的上拉电阻也可以加大点

网友:
恭喜老大又成功修复好了

网友:
优秀文章,思路清晰,老师傅出手,一看就知有没有,膜拜学习了

网友:
楼主工具齐全,美的厂址一直都在梁山泊。

网友:
我家的康宝集成灶,偶尔不通电,通电烧一下子就断电,还没有空修呢,双管的

网友:
换我,最多拆机发帖,然后···没有然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电磁炉里 坏 光耦的 还真是不常见啊

是呀,大婶们都推测IGBT、整流桥坏(高压、大电流总要吃亏些),没想到罪魁祸首是光耦,正好可以少出点血了

网友:
新款电磁炉有光耦的很少见了

网友:
上面做一个粗塑料水管绕好特斯拉线圈,可以做多人款点烟器。

网友:
前排-中排围观元首修电磁炉~

网友:
恭喜修复,在板测试元器件有时就是不准

网友:
学习,目前还没修过电磁炉呢。记得约莫近二十年前,一个同事问,完美不懂啊。

网友:
挺好挺好,恭喜修复哈哈
超出打赏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VDD电解、2路输出二极管、大电解均未见异常
看来只能撸芯片再试试了

两个风扇还真是少见了。

网友:
优秀文章,思路清晰!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捣鼓得不错,光耦的上拉电阻也可以加大点

记得上拉电阻是6.8k,粗算电流也才1~2mA,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