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聚合物电池鼓包了

楼主(2020-08-10):
小米笔记本12.5寸,电池鼓包了,把盖子都撑开。拆下来,还有利用价值吗?

网友:
没啥用了,可以扎眼放气,但是不建议。

网友:
小米的东西虽然好用,但是质量真是垃圾,小米盒子自动升级变砖,搜一搜!下次绕道别买小米了,乐视的都比它质量好

网友:
可以针孔放气,但是容量已经下降内阻过高。大小单体电池组比较少见,可能是不同地方供电电压功耗不同,CPU需要低压大电流,硬盘等需要几种标准电压。

网友:
电池质量一般般了,垃圾桶算了

网友:
电路板应该有断电保护,要不然可以换电芯,接着用

网友:
拆保护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