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大焊雷力迅角磨机充电器对比,改一个质量好充电器

楼主(2020-08-10):
手上有大焊和雷力迅角磨机,原充电器充电很慢,轻飘飘,自己用24v电源做一个,淘宝24V2A 6.8元,外壳1元,在手电论坛cswcwc001大神帮助下,改电压加恒流转灯充电
左边雷力迅,右边大焊

雷力迅的,431,817c光耦,358完整的恒流电路,电池19V多充电电流1a,这充电器可以用,就留着
大焊,由于质量不好,电流也低就不上图,留外壳线,电路板抛弃
淘宝24V2A电源6.8包邮的裸板,303并220k-240k,输出电压21.6V左右,原保护板带防反接二极管减0.7V
恒流加转灯电路,由检测电流的,只要电源是431加光耦通杀
这是改好的,由于2a下完全密封外壳很烫,改1.6a左右
最后3个充电器,1个雷力迅原装,2个24V2A改的,改完后依然能当电源使用,带T12热熔胶枪没问题

网友:
恭喜老大买到好的充电器了

网友A:
可惜的是手电论坛加了非常奇怪的代码脚本,导致无法选中文字不如电动车联盟数码之家友好,开始以为我的双飞燕鼠标微动故障。说到正题,楼主改的电源不错,如果能调恒流大小可以测试LED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的是手电论坛加了非常奇怪的代码脚本,导致无法选中文字不如电动车联盟数码之家友好,开始以为我的双飞 ...

能调流的,改恒流板采样电阻或者431分压电阻

网友(2020-12-07):
这保护板那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