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气泵散热如何改造?

楼主(2020-08-10):
小气泵散热如何改造?如图小气泵连续工作了半个小时吧,整机烫手的一塌糊涂一端塑料都融化脱落了!

拆开气缸头的塑料套 打算在气缸头增加散热,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
工作时候下面垫一块湿毛巾,或者小喷壶喷点水雾

网友:
这种泵出厂一般都明确标注工作不要超过10分钟,并且要间隔15分钟以上才能再次工作。

并不是电机受不了,而是活塞受不了。

网友:
10分钟关机就好了,不用瞎搞了

网友A:
这种不是日常大气而已嘛,用得不多吧,加个小风扇估计作用不大,用半导体制冷

网友:
好奇问下,楼主工作那么长时间,是干嘛用的?不会给金鱼供氧吧?我用旧压缩机,直接在出气口接了根管子,好用得很,长时间使用屁事没有。就是打气压力有点大。听说最高能到三四兆帕。

网友:
空气压缩会释放热
这种给车充气的应急气泵打一个轮胎只有几分钟,没有考虑会工作那么长的时间
发热主要是泵体,如果楼主要长期运行那么长的时间,这种泵无论从结构上还是润滑上都是不适合的

网友:
这玩意是补气用的,只能适时使用
连续工作半小时还活着就不错了
一般工作10分钟就得休息至少10分钟
机器散热吃不消,电线时间长了也会过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是日常大气而已嘛,用得不多吧,加个小风扇估计作用不大,用半导体制冷 ...

半导体制冷效率太低,不如冰箱压缩机制冷,都比手捏喷壶贵不少。我觉得气泵得买全金属曲柄曲轴,金属活塞齿轮等好点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导体制冷效率太低,不如冰箱压缩机制冷,都比手捏喷壶贵不少。我觉得气泵得买全金属曲柄曲轴,金属活塞 ...

全金属的,我这个好像39买的吧,加过一次黄油,反正给我用了好久了!挺耐用的!

网友:
金属气缸的,还有点搞头,中间那个有几条散热鳍的像是铝合金的部分应该是缸体,搞个后散热片压上去应该有点用。

网友:
缸体外加散热片,风扇

网友C:
长行程,低转速,大直径,温度就低,小直径短行程高转速,温度肯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行程,低转速,大直径,温度就低,小直径短行程高转速,温度肯定高

解释的很有道理!

网友:
我也有个这种泵,就是打下车胎气,也不用多长时间啊,最长也是1-2分钟,没必要折腾这个吧

网友:
连续工作了半个小时   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