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太阳能灯维修求助

楼主(2020-08-10):
我有一只太阳能遥控灯,一天在室外忘记收回进水了。不亮了打开一看,里面有个芯片烧坏了,看不清芯片型号。请教各位大神芯片的型号,准备换个看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
这种19元9包邮的东西就不用折腾了,直接买新机就好了

网友:
先卸下来,把焊盘清理清理,说不定还能用呢

楼主: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安慰,先拆芯片吧,这个可能是单片机

网友A:
你怎么知道它烧坏了?把它清理干净后可能有惊喜。

网友:
直流充电口设计没microUSB友好,现在应该用typeC正反插最新款USB接口。只在单面有元器件,一个主芯片的话,一种大批量多合一专用芯片不可编程,另一种可能是小批量编好程序单片机。

楼主:
芯片拆下来了 靠近基板面写着  RA6000 190872 不知是啥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它烧坏了?把它清理干净后可能有惊喜。

拆下来了断了一只脚,没有办法用了

网友B:
芯片拆了,直通灯板就行,就是不用几档调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拆了,直通灯板就行,就是不用几档调光了。

好办法,谢谢

网友:
上网买块太阳能充电板改下就行了

网友C:
小刀扣一扣接脚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刀扣一扣接脚看看

水平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平不够。

在边儿上断的好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