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360N6Lite手机误删自带的音乐播放器,如何进入system找到安装包?

楼主(2020-08-10):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360N6 Lite手机 误删 手机自带的音乐播放器, 我百度搜索“360N6 Lite手机误删音乐播放器“,  网上有贴子说, “自带的系统有安装包啊,进system安装就行了”
如何进入 360N6 Lite手机自带的系统?如何进入 360N6 Lite手机的system?
就算进入了  360N6 Lite手机的system ,估计也是英文界面吧?我英文也不好,如何知道哪一个是  手机自带的音乐播放器APP呢?

其它所有品牌的手机也是一样的吗?手机自带的软件,在手机自带的系统中都会有安装包,误删除了,都可以进入手机system安装就行了吗?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A:
另外下载安装一个第三方的音乐播放器啊,一般自带的都不好用

网友B:
应用商店里面应该有

网友C:
我用vlc,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D:
如果没有ROOT恢复出场设置就有了

网友D:
可以找个原厂刷机包解压提出来发送到手机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下载安装一个第三方的音乐播放器啊,一般自带的都不好用

感谢回复指点!

主要是因为,我想学习一下  如何进入 360N6 Lite手机的system?网贴说,自带的系统有安装包啊,
我想知道如何进入  360N6 Lite手机自带的系统?

网上第三方的音乐播放器,我手机太老了,卡,不想装太占内存的APP,我想系统自带的音乐播放器的体积会不会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用商店里面应该有

感谢回复指点!

我在360手机自带的应用商店中搜“音乐播放器”,看到了一些相关软件,
因为360N6 Lite手机中自带的一些软件,我也担心我以后误删除了这个手机中自带的软件, 网上有贴子说, “自带的系统有安装包啊,进system安装就行了”

我也想学着如何进入 360N6 Lite手机自带的系统?如何进入 360N6 Lite手机的system?然后恢复这款手机自带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vlc,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感谢回复指点!

我搜索“VLC”,看到有说,这是一款播放器。网上第三方的音乐播放器,我手机太老了,卡,不想装太占内存的APP,我想系统自带的音乐播放器的体积会不会最小。

我也想学着如何进入 360N6 Lite手机自带的系统?如何进入 360N6 Lite手机的system?然后恢复这款手机自带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有ROOT恢复出场设置就有了

感谢回复指点!

我不敢恢复把手机出厂设置呀,手机内一大堆的数据,有没有方法在不恢复出厂设置的前提下,进入 360N6 Lite手机自带的系统?如何进入 360N6 Lite手机的system?  然后恢复手机自带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找个原厂刷机包解压提出来发送到手机安装

感谢回复指点!

请问手机原厂的刷机包可以单独把手机中自带的某个软件提取出来吗?不是整体压缩的吗?

我不敢刷手机原厂的刷机包,手机内一大堆的数据,有没有方法在不恢复出厂设置的前提下,进入 360N6 Lite手机自带的系统?如何进入 360N6 Lite手机的system?  然后恢复手机自带的软件?

网友:
正好借地方吐槽一下,我有个傻为,自带收音机,免网络的。有一段时间傻为推送更新,看着难受更新了一下,打开出现该地区无法使用此服务。你妹,难道我不在本国疆域么?胆子大了么?然后卸载更新,直接把收音机都卸载了。然后在他们应用商店找不到原来的收音机。你妹,只能一键还原找回了收音机,可是推送,,,哎,你妹的,不会再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指点!

请问手机原厂的刷机包可以单独把手机中自带的某个软件提取出来吗?不是整体压缩的吗?

进入 360N6 Lite手机的system得ROOT,再下个文件管理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