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路由器3G,可以带五十多个终端.也不错了,家用路由办公用.

楼主(2020-08-10):
单位原来的是小米4,运存128的,换成3G了,256M的,用起来还可以,没死机过,没断网过.带五十多个终端.就是无线信号不好,没有功放芯片.运存大也是有好处的,小米4的时候,内存使用率50%,换成3G后,多一倍了,使用率就25%了.感觉上吧,没啥影响,上网还是正常用.能100M宽带,跑满速.

网友:
这款是最后一款配置usb接口的路由,还是udb3.0的,相当不错

网友A:
没断过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断过线吗?

这个真没有,除非停电外线等不可抗力。从来没死机断网过,带五十多终端,电脑二十多台,手机三四十部,下边还有四五个二级路由器,有中继模式有路由模式。

网友:
这种程度很牛逼了

网友B:
50多个终端竟然还用小米儿

网友C:
我的usb接移动硬盘传输,经常传着传着就掉了。。。刷老毛子一样

网友D:
1:几十个客户端是不是全集中在这个路由上?如果用其它路由分流就降低了主路由的压力,不能说明主路由有多强大。
2:是不是都是活动客户端?如果不是或只是小流量联网,也没意义。

网友E:
原来买过一个,经常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几十个客户端是不是全集中在这个路由上?如果用其它路由分流就降低了主路由的压力,不能说明主路由有多 ...

二十多台电脑都是这个直接带的,下边的中继路由器带了二十多台手机,因为中继模式,也相当于主路由带了。还有几台路由,也基本都是是中继模式带零星的手机。剩下的几个不常用的路由器是路由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几十个客户端是不是全集中在这个路由上?如果用其它路由分流就降低了主路由的压力,不能说明主路由有多 ...

就工厂里边,的确联网不多,都是办公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买过一个,经常死机

我这个倒是没死机过,用起来还行。家用不好,无线信号太差,覆盖范围小,无法全家5G全覆盖。

网友:
正在用这个上网,几年了,目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多个终端竟然还用小米儿

我的目标是,看最终能带多少个终端,极限多少个才会死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目标是,看最终能带多少个终端,极限多少个才会死机。

对于7621芯片来说,静态或小流量客户端,上百个都没问题。还是那句话,你这样测试没啥意义。应该模拟真实环境应用下能带多少客户端。

网友(2021-03-15):
引用 网友C:
我的usb接移动硬盘传输,经常传着传着就掉了。。。刷老毛子一样

估计是USB供电不行,你外加电源吧。。。。

网友F(2021-06-21):
引用 网友C:
我的usb接移动硬盘传输,经常传着传着就掉了。。。刷老毛子一样

移动硬盘供电不足  硬盘独立供电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F:
移动硬盘供电不足  硬盘独立供电解决

硬盘独立供电也没用。用的12v3a的电源

网友:
将就用吧 小米是有劫持的,从来不敢碰 原来买的小米mini就弹出广告

网友(2021-07-21):
小米路由器不能挂硬盘,挂硬盘必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