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造去年的车机

楼主(2020-08-10):
同事拆了几个音箱上的喇叭,有大有小,现在没啥事,就想着把去年做的车机箱子升级一下

大喇叭太大了,放不下,就放弃了大喇叭

在库里吃了一年的灰

加入了小天线

打孔,放喇叭,一个二寸,一个3寸,二寸的电容留着,负责高频
3寸的电容被我拆了,负责中低频

接线图

开孔不好弄,看着比较丑

左右声道分开了

又加了山寨氛围灯

怎么样还不错吧,原来的帖子在老站,好像找不到了。
听音乐效果只能说对付听个响,跟在车里听的一样垃圾。
外接音频当个桌面箱子,看电视剧效果还不错。
箱子比较薄,轻,里面回音比较多。

网友A:
且改且珍惜啊,
好像今年車機漲價了。

网友B:
下面的12V电源是什么型号的?我有个车机,电源用的电脑的,太大,想弄个小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的12V电源是什么型号的?我有个车机,电源用的电脑的,太大,想弄个小点的。 ...

没注意型号,反正很便宜,淘宝上挑最便宜的买的,空载有噪音,放在箱子里听不到了。
你可以考虑笔记本电源,体积小,价格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且改且珍惜啊,
好像今年車機漲價了。

我这种最低配车型的应该不能涨吧,一堆一堆的能卖出去吗,现在车都这么便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种最低配车型的应该不能涨吧,一堆一堆的能卖出去吗,现在车都这么便宜了 ...

低配高配的都漲了呢。
再也找不到20元包郵的了。
和物流漲價也有一些關係。
現在物價真是高啊,買啥都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种最低配车型的应该不能涨吧,一堆一堆的能卖出去吗,现在车都这么便宜了 ...

不是车这么便宜了,你有没有见过车过来中控是个洞,然后车主买车再去挑多媒体,大众破锣就是这样卖滴,所以低端收音机产量小了,废品就少了,物以稀为贵了

网友:
不错,手练的不错。顶了。

网友C:
这样做是简洁了些,但音质感人

不如外接两个音箱(组合音响那种),声音就改天换地、可堪欣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做是简洁了些,但音质感人

不如外接两个音箱(组合音响那种),声音就改天换地、可堪欣赏了 ...

以前是这么弄的,但是体积太大,放哪都是一大坨。
留着当电脑箱子,看个剧啥的还凑合

网友:
那开关电源纹波很大,用好的笔记本那样有铜屏蔽层的效果会很好。不过AM波段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