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ZXD服务器电源系列通用改可调方法

楼主(2020-08-10):
中兴ZXD服务器电源系列通用改可调法

网友A:
借花献佛,整理了一下大神们的方案,分享中兴ZXD2400 V4.1版通信电源改可调: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花献佛,整理了一下大神们的方案,分享中兴ZXD2400 V4.1版通信电源改可调:
https://www.mydigit.cn/foru ...

防炸机还是没参透该怎么处理,没敢弄。。。

网友(2021-04-04):
请问中兴的哪个版本?

网友:
什么东东,,,这个早就有了吧,,,,,,不是2400.4.1吗

网友(2021-12-28):
热熔胶禁止在任何维修中使用,夏天都能化,只能粘玩具

网友(2022-05-04):
现在才找到

网友(2024-12-07):
还不错哦,有空买一个电源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