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出一个三星22“显示器电源来

楼主(2020-08-10):
当年电源坏了,没有输出。初级玩家,求大神指点维修过程。下面是电源电路板的破照片,懒的清理了

楼主:
目前有电烙铁,万用表。从哪开始测?多少值为正确?好像以前测的时候有高压电,把电路板打坏了点,幸好没伤着人

网友A:
还是让他直接去垃圾堆安息吧

网友B:
唉,CR5228电路,数字万用表200K档,电源输入端,正反换表笔,数字都是无穷大,初级有开路,数字都是0,初级有短路,正常应该数字逐步升高到无穷大。初级能测的都测了没问题,电源IC内部带MOS,替换芯片看看,次级也没什么好测的,整流二极管看看正常不,

网友C:
先测一下保险烧没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让他直接去垃圾堆安息吧

留着当个12V电源给车机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测一下保险烧没烧?

保险没事的。初级应该有电,那次不小心把电路板都打了一下,留下一块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CR5228电路,数字万用表200K档,电源输入端,正反换表笔,数字都是无穷大,初级有开路,数字都是0,初 ...

谢谢,有时间我测一下。初学,能不能把电路板上各元件的名称、作用及正常情况下的数值教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有时间我测一下。初学,能不能把电路板上各元件的名称、作用及正常情况下的数值教一下吗? ...

这个问的太多了,也不是一句俩句能说的清的,有介绍电子元件的书,也有开关电源基础的书,我不可能在一层楼说清楚了,你太高看我了,这些基础都是可以自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的太多了,也不是一句俩句能说的清的,有介绍电子元件的书,也有开关电源基础的书,我不可能在一层 ...

好的,谢谢。我找找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找找去。

不客气,共同学习。善用搜索,很多知识是可以搜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