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魔百盒M301H 南传 JL 201810 (九联代工)

楼主(2020-08-10):
闲鱼收了一个M301H准备回来刷ROM 结果刷成砖了。(开机显示中国移动LOGO,然后黑屏。主板指示灯 红灯常亮)
拆给你们看看,以后避坑。(这个版本不适合刷潜龙固件 九联M301H-2019出厂)
CPU是hi3798 mv300 (注意不是mv300h,也不是mv310)
8G存储 emmc存储颗粒是Kingston emmc08g -T227
1G运存 由4颗粒组成。不知道什么啥型号的。
无线是螃蟹的RLT8822BS

找不到接TTL线的地方,有没有大佬会救这块砖的。顺便帮帮我谢谢了哈。

网友A:
我有个用着用着就黑屏了,通电都不亮红灯,cpu有温度

网友B:
这种砖头救不了啊:Stri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用着用着就黑屏了,通电都不亮红灯,cpu有温度

虚焊了?还是电源相关方面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砖头救不了啊

能救能救。

网友C:
我的是四川的九联UNT401H,
给你参考TTL位置,
就是你的主板上的J300

网友:
内存四颗大S,运营商压成本也是厉害啊

网友:
我的板号和你的一样,
TTL位置有可能是一样的。

网友:
海思的CPU没有多大可玩性,收之前要做好功课

网友D:
只要ttl能跑码海思的U就刷不死,fastboot专治各种砖机

网友E:
模拟音频ic怎么没有了啊?周围又有阻容原件,莫非是楼主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拟音频ic怎么没有了啊?周围又有阻容原件,莫非是楼主拆的?

没有没有,原汁原味的。 上家不知道有没有做过手脚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四川的九联UNT401H,
给你参考TTL位置,
就是你的主板上的J300

十分感谢,能分享一下。 TTL怎么刷的教程或者连接么。 现在很难找到TTL刷法了。大部分都是无拆U盘刷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只要ttl能跑码海思的U就刷不死,fastboot专治各种砖机

大佬,能不能指导下fastboot救砖?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佬,能不能指导下fastboot救砖?

你去找个别人备份的全部分区,hitool工具fastboot刷入就可以救活了

网友:
短接强刷点位可以刷的

网友:
感觉相当一般 不如安卓电视盒好玩

网友:
这是我进入TTL的画面。

网友:
你先看这个教程,学会使用HITOOL
https://m.sohu.com/a/249823164_415937

网友:
刷机U盘插错位置了吗?
我一个201807的(其他和你一样) 修好并刷好了(有发帖),潜龙的据说是不会变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