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铂瑞电动牙刷,更换电池

楼主(2020-08-10):
去年九月,铂瑞电动牙刷用了两年电池不行了换电池。现在贴出来给大家看看。线路板

芯片打磨了

开关

电池拆了换新(从一组很久以前的电池组拆下)

电池换上

新电池

旧电池

胶皮垫插牙签做开关

充电

网友A:
这类普通电机的电动牙刷,效果很一般。

网友:
怎么拆开的呢,我的也是这个牌子的,不知道怎么无损拆开?

网友B:
这种2/3AA电池哪有便宜的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普通电机的电动牙刷,效果很一般。

一般用

网友:
这应该是早期版本,后来我买的都是锂电了。刷头取下后头部顶桌面上,用力就拆出来了。

楼主:
把头部一顶

网友:
这种马达真心看着不舒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2/3AA电池哪有便宜的卖?

十几年前的存货

网友C:
竟然是两串镍镉电池。。。

网友D:
偶还是喜欢博朗那种往复式的
等牙膏i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是两串镍镉电池。。。

是的,一开始还以为是锂电

网友:
谢谢分享,原创内容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偶还是喜欢博朗那种往复式的
等牙膏ing

有个旋转的,感觉效果差不多

网友:
,上次给牙刷换电池手残拆坏了

网友:
看着像是普通电机带塑料杆偏心振动的

网友E:
老哥 这个是啥电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哥 这个是啥电池呢

2/3AA镍镉电池

网友:
这个马达振子还不如手机里面的,这种只是震动,根本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