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不锈钢拉杆天线锡焊能焊接吗?

楼主(2020-08-10):
昨晚狂风暴雨,匆忙收6M拉杆天线时把第二节(细头那端)折断,我用电烙铁试了试焊不上,挫了挫应该是不锈钢的。请教大神,这怎么能焊上呢?可以不考虑缩回问题。
多谢啦!

网友A:
酸性助焊剂。 假货宝有 , 搜索 强力助焊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酸性助焊剂。 假货宝有 , 搜索 强力助焊剂

马云家太多了,不知哪种好用

网友:
涂上焊油,然后用刀片刮一下,将氧化层刮掉,因为有焊油保护,露出的金属不会氧化,然后用功率大点的焊枪焊接。

网友:
连接处用网线裸铜丝缠住十几圈,然后直接焊锡。

网友:
焊接面处理干净 用砂纸打磨到彻底光亮  烙铁温度高点  用含铅锡就可以焊 ,锡丝要好  最起码含量要正确

网友:
不锈钢??你需要气焊的氩弧焊来帮忙!!

网友:
一般是黄铜镀铬,磨砂,60W烙铁,应可以。这节估计收不回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云家太多了,不知哪种好用

特价 焊铝合金纯铝304不锈钢铁镍锌铜等特殊材质锡丝锡线 助焊剂

特种助焊剂 电烙铁 焊锡 焊铝 不锈钢镀锌板 鎳 铜 铁专用焊剂

不锈钢助焊剂超强力助焊剂 焊接电池铜铁镀锌板点焊水液体25ML优

网友:
焊接面加点厕洁净用大功率烙铁焊锡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