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怎样设置无线中继?

楼主(2020-08-10):
我家的主路由是小米AX1800,放在客厅,到卧室要隔2道墙信号不是很好。我有一个K2。想做一个无线中继。怎么设置呀?请各位指教。卧

网友:
进去K2设置页面选择中继,选择小米AX1800,输入密码,设置K2名称,设置密码即可

网友:
我猜,你根本没进后台看过,汉字都理解不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