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RFID读卡器拆解求助

楼主(2020-08-10):
搞不懂这个是做什么用,用什么软件读。
插到电脑上没有反应,感觉像是读ID卡门禁的。有没有懂的朋友给指导一下。

正面

背面铝壳

背面

JBF8X816 芯片

FM1702SL芯片

是不是要找什么驱动?搭配什么软件工作?可以读什么类型的卡片?  谢谢各位!

网友A:
老五家的吧,不能读门禁卡所以没买,RFID是远距离射频卡(超高频卡),不用贴上去就能读取到,一般在超市的商品防盗,车辆门禁识别上用,身份证是RFID的,但貌似要有认证的读卡器才能获取到有效数据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值得分享了

网友:
隔壁的货呀

网友:
是发卡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五家的吧,不能读门禁卡所以没买,RFID是远距离射频卡(超高频卡),不用贴上去就能读取到,一般在超市的 ...

是的,买了不同类型的东西,一半好一半坏,在另外几个卖这种东西的商家也是每次都发一半好一半坏的东西,奇怪不!

网友(2021-08-07):
引用 楼主:
是的,买了不同类型的东西,一半好一半坏,在另外几个卖这种东西的商家也是每次都发一半好一半坏的东西, ...

本来就电子垃圾啊

话说楼主后来找到资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