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偶得一块故障优利德UT60D 救助!

楼主(2020-08-10):
故障:直流电压档一直显示固定-511V,电阻档、电流档正常,换了4011门电路及上面四脚的运放故障依旧。外围查过基本没发现坏件,现主要怀疑ES5197主芯…请问有行家修过此型号的表指导一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20-12-4 10:55):
最后网购了一块主芯片成功修复,现在已正常使用中。

网友:
直接寄回厂里返修,运气好只要你付单程运费。

网友A:
继续查外围的三极管、分压电阻,不折腾直接返厂

网友B:
看看基准电压分压的部分,还有基准电容。
不是输入分压问题。
另外电流是正常怎么确认的?开路显示0还是实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查外围的三极管、分压电阻,不折腾直接返厂

三极管查过了,我再细查一下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基准电压分压的部分,还有基准电容。
不是输入分压问题。
另外电流是正常怎么确认的?开路显示0还是实 ...

没有找到相关资料。电阻档,直流电流档基本正常,我实测电阻电流正常。我之前有块DT890a的表是误测导致电压档乱跳,后查是一块运放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找到相关资料。电阻档,直流电流档基本正常,我实测电阻电流正常。我之前有块DT890a的表是误测导致电 ...

设计不同不一定能套用经验。
没电路图就看看芯片的手册

网友C:
主查基准电压电路,电位器等

网友C:
基准电压不正常,主查电位器及与之相连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查基准电压电路,电位器等

调最上202可调时有小范围字符跳动,外围的电阻正常。会不会主芯片坏了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准电压不正常,主查电位器及与之相连的电阻

电位器 电阴正常

网友:
查芯片资料,找到信号输入端,正负短接,看表是不是显示0.000,如果是的就是外围电路有问题,如果不是就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
对这个芯片不太熟,需要找到这个芯片资料才行

网友(2022-10-19):
建议把主板上的电解电容全部换新试一下!

楼主(2023-03-01):
换主芯片后正常了

网友:
可以测一下芯片的输入电压,如果正常,但是读数异常,只能换主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