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SM2263XT开卡问题

楼主(2020-08-10):
前段时间撕固态马甲的时候把板子撕掉焊盘了,最近新买了一个SM2263XT的板子,直接把两块颗粒搬过去,插上去之后可以看到里面的文件,往外拷大文件掉盘,小文件速度非常慢,就几M/s而且还卡顿,拷入小文件也很慢,状态肯定是不正常的。于是想着试试重新开卡,手头有JMS583的USB转接NVME的转接卡,短接ROM上电磁盘管理可以显示出1G, 直接用开卡工具没有能识别这个盘的,换了好多个开卡工具也是不行,请教大佬们,是我哪里操作错了吗,是不是还需要装什么驱动呢,搞到现在没有思路了,希望大家可以指导一下

网友A:
难道要换板做U盘,是不是要清空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要换板做U盘,是不是要清空试一下

做U盘不甘心呀  想重新开卡,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B:
你的JMS583的USB转接NVME的转接卡,什么牌子的? 我用的下面这款,一直正常开卡,很简单,没装什么驱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419&_u=t2dmg8j26111

网友:
可以直接上板子上开的,不用转接,安装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JMS583的USB转接NVME的转接卡,什么牌子的? 我用的下面这款,一直正常开卡,很简单,没装什么驱动:
h ...

同款,直接开,不用装驱动

网友:
开不出来肯定是软件版本不对,要找适合你的颗粒版本

网友:
s620版以后才支持转us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JMS583的USB转接NVME的转接卡,什么牌子的? 我用的下面这款,一直正常开卡,很简单,没装什么驱动:
h ...

果然是我板子的问题,现在成功开卡已经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