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stmagic 赛帝垃圾u盘128g 拆解低格,AU89103主控

楼主(2020-08-10):
20年4月中旬购买U盘6个,3个月后有一个不能写入,联系客服推三阻四,胡说八道,向他们要什么工具软件也不给,远程协助也不给做。只是要求寄回处理。所有的保修承诺都是风。
既然不给处理,那就自己处理,找好几个工具不能识别芯片型号,所以直接拆解。

直接查看主控为AU89103   于是上网下载相关量产工具,找好几个不行,从本站上找到一个太贵花了5M  不知道购买的什么,还是不上下载。于是在网上断续找,终于免费下载到。等一下传上来有需要的,爱折腾的下载玩。用上工具高格很快就处理好,跟刚买来差不多吧。但是想想还是觉得速度慢,想着可能 是人家为了容量高选的ECC高吧,那自己不怕容量低,那就选0试一下吧。结果就悲剧了。

这里是应当收手了,结果折腾出下面的结果。

写入失败了。说明存贮芯片的第一个块也是有问题的。所以说这个是个垃圾U盘。结果就是电脑不能识别U盘硬件了。心想这下玩完了。心疼好久不死心,换电脑试一下。结果虽然没有盘符,但在硬件设备里发现了此设备。原来是插入USB3.0 不能识别,在2.0接口还是能认到。从这里也发现量产工具不能在只有2.0接口的电脑上运行。
最后ECC=8  高格量产容量90G  就这样用吧,太浪费时间和电了。不再折腾。

量产工具下载原样上传,内有中文说明

ALCOR_U3_MP_v20.04.02.01_89103 ...

ALCOR_U3_MP_v20.04.02.01_89103 ...

由于这个文件大于6M 本人只能传6M以下文件  只能分卷了。

网友:
这么新的主控??请问一下和3281对比怎么样?有没有4K

网友:
赛帝这U盘我买过一次,是3281+QLC,当时就退了

网友:
3.0的安国可以啊

楼主:
有需要量产软件的发邮件给我,我发给你们,8192709@QQ.com   不知道发上去的附件要收费才能下载,不知道怎么搞不收M币。

网友A:
又换主控了?之前还是SG5081

当然还是雷打不动的QLC,不知道这个商家手上的QLC到底有多少

而且你这个价格偏贵了,最便宜的时候40不到就能拿下

网友:
这安国配黑片基本上是电子垃圾了

网友B:
安国89103  2017就上市了,单通道4CE,速度很渣,配9DDK 高格速度优先也只是读120写40多点,前年白嫖了几十片 因为没工具都送人了

网友:
不停的换方案,越来越烂。。。去年入了个同款还是3268+海力士mlc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国89103  2017就上市了,单通道4CE,速度很渣,配9DDK 高格速度优先也只是读120写40多点,前年白嫖了几十 ...

Alcor的6989号称全球通, 到了3.0就蔫了,不但性能不行,到现在还半遮半掩的。怕是要走下坡路?

网友:
看到这帖,问了下好像都有3081BB了
这商家真的与时俱进啊
当然还是雷打不动的QL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换主控了?之前还是SG5081

30多买个 128g的啊 那划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需要量产软件的发邮件给我,我发给你们,   不知道发上去的附件要收费才能下载,不知道怎么搞不收M币。 ...

上传到城通网盘,那个网盘不限速,别人下载你还能赚钱

网友D:
请教这个壳子是什么拆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传到城通网盘,那个网盘不限速,别人下载你还能赚钱

蓝奏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这个壳子是什么拆开的?

热风枪吹U盘头部把胶水融了就能拔下来了

网友(2021-04-18):
我也买了个这样的垃圾U盘,很快就坏了

网友(2021-07-14):
引用 网友B:
安国89103  2017就上市了,单通道4CE,速度很渣,配9DDK 高格速度优先也只是读120写40多点,前年白嫖了几十 ...

朋友你好,能找到89103的主控吗?我急需一个,如果能找到我可以用新U盘的价格买,请帮帮我。谢谢。

网友(2021-10-25):
AU89103/102主控U盘量产需要短接针脚吗?  我手头有3个能识别到但是不能格式化的坏U盘,用MP工具软件也识别不到U盘? 且软件会卡死?

请问这个安国主控的U盘是否需要短接那几个针脚后联机才能正常量产?

网友(2021-12-29):
不知道我的256的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