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个老硬盘还有救不?(不是换)

楼主(2020-08-10):
机器(联想品牌机),WD500G硬盘,老系统(XP),
开机卡住,滚动条一直滚,硬盘灯亮。
进安全模式,文件名滚完后死机,灯还是亮。
U盘PE该出桌面时,一直不出(黑屏),但没死机(键盘灯能切换),硬盘灯还是亮。
挂别的电脑上,只挂这硬盘时,依旧。
加挂这盘时,能读数据,但是那叫一个慢.........
现在已把还有用的数据拷出(费老多时间了)。
问题:除了垃圾桶,还有放这盘的地方没?

网友:
除了垃圾桶,就是砸核桃,垫床脚,拆开当镜子使用几天,都可以

网友:
我有个好办法
你可以挂从盘低格。
如果不行的话 就可以拆开 里面有两个强磁铁很好玩儿。

网友:
有坏道了,mhdd扫一遍先。

网友:
可以尝试扫描硬盘VICTORA,这个可以在PE下用,如果坏道集中在一部分就可以分个区把那一部分去掉继续用。
我有两个笔记本硬盘一个750G 一个320都是前面几十G里面有坏道,后面是好的。这种可以凑合用

网友:
全盘备份的检查状态后还原

网友:
有坏道了,mhdd扫一遍先。

鉴于楼主已把“还有用的数据拷出“,硬盘(500G)有挽救的价值,不妨按4#楼的努力一把撒。

网友(2020-09-10):
只能低格了!

网友:
如果数据无所谓,怎么折腾都行。

网友:
低格,然后4K对齐应该还可以用用

网友:
先查下坏道,后分区隐藏,就是硬盘G要少好多

网友:
上HDDREG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