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力西的漏电保护器翻车了

楼主(2020-08-10):
德力西的品牌听起来还是不错的,组装的配电箱用的得力的空开合、过欠压保护器、漏保用的C63的
基本上运行功率也就11A左右,结果跳闸了一次,再推上后德力西的复位开关就不好卡主了,推上后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又跳闸了,拆了漏保,换成2P的小空开正常了。

网友A:
真准备再加个漏报,先看上了德力西,后确定买天正。

舍得花钱买ABB或松下吧

网友B:
至少得ABB。ABB是王道。
以前买梅兰日兰,后来变成施耐德,施耐德也垃圾了,我宁愿选公牛。

网友C:
换用正泰NB1Z直流断路器好些,交流也能用,而且分断电流也比较高

德力西越做越不行了,ABB,施耐德的网销货完全是在卖牌子,性价比很低

网友:
有漏电跳了吧

网友:
楼主嫩分清什么故障么,你rcd换普通空气开关,有问题吧,会测绝缘电阻么

网友:
首先你这个没法判断德力西有没有问题。。。
你都没有测实际剩余电流多大,30mA以上推不上正常的。。。

一般两三年的这个只要不是进出线接反,或者过压,是有保修的啊。。。

当然德力西质量的确比ABB 施耐德 海格 啥的是普通一点。。。漏电抗干扰,模具按钮防卡,防滥用,触点也没有国际品牌强。
当年正泰老款的防造假测试按钮改成椭圆形了,就是你拿牙签使劲按,会卡在里面弹不出来,永远也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用正泰NB1Z直流断路器好些,交流也能用,而且分断电流也比较高

德力西越做越不行了,ABB,施耐德的网销 ...

人家主要走工程市场。。。
价格你懂的。。。网上根本不是主要的,终端价格不能低的。。。
倒是西门子工程市场少见,估计没合资,没中国式销售

网友:
德力西的产品还是不错的吧。

网友:
买天正对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少得ABB。ABB是王道。
以前买梅兰日兰,后来变成施耐德,施耐德也垃圾了,我宁愿选公牛。 ...

不是说施耐德不错么?怎么垃圾了?

网友D:
这个电箱走线看着有输入输出反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准备再加个漏报,先看上了德力西,后确定买天正。

舍得花钱买ABB或松下吧

看着迷糊以为是楼主的拆机呢,擦

网友:
你这是过热烧掉的,不是漏电的问题。漏电可不背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箱走线看着有输入输出反接的吧

功率计接在空开和漏保之间,漏保的输入输出也是反了

网友:
说是63A,你那个40A的拆开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少得ABB。ABB是王道。
以前买梅兰日兰,后来变成施耐德,施耐德也垃圾了,我宁愿选公牛。 ...

德力西被施耐德收购了,都是代工的,所以……

网友:
第一图中,漏保直接接反,这电工知识不知是从何学的?第2楼烧毁拆开的是C40,不是第一楼的C63。再有漏保跳闸,推不上去,很可能和负载线路有漏电有关。换成空开,没有漏电保护作用,当然能推得上去。

网友:
18楼正解,楼主电箱接线方式有待提高啊。

网友(2021-01-28):
换正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