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无线LED控制板能做esp8266板吗?

楼主(2020-08-10):
朋友给我一个无线LED大屏幕控制板,我试了一下,手机能搜到WIFI热点的名字,应该是好的,至少ESP8266这部分是好的,就想着能不能改成模块,在电脑端传程序到它上面,接下来就是写程序的事了。
不拆芯片,直接在上面稍稍改一下就行了,朋友们出出主意。

用万用表一个一个测出来的针脚,是不是先断开CPU和8266的通讯连线(我也不知道断哪根线),然后在P3焊上插针,和刷机板连上就行了。
最后写一句感慨,芯片上的字太小了,眼都看不清,用相机微距模式拍照,放大后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字,比眼强太多了。

以前照过100元的人民币,现在找不到图片了,借用网上的,当时也是这样能看见RMB100的字样。

网友:
两个8266做无线串口,不难。。。。。。屏那边做服务器、手机或电脑做客户端

~~~~~~~~~~~~~~~~~~~~~

网友A:
ESP8266 要串口刷机,还需要Reset和GPIO0, 要保证GPIO0在Reset时是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P8266 要串口刷机,还需要Reset和GPIO0, 要保证GPIO0在Reset时是拉低的。

我光8266刷机弄了好几天了  到现在大约能用了  我感觉是因为我的线有问题 最后我拿着8266 能刷 不拿着 就只能刷一点 不管是一半三分之一 甚至一丁点就停下 不刷了 报错 最后我拿着芯片 就能刷完了  还不敢动  一动就又停了 唉 谁给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