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堆漫步者的耳机,老是有杂音。

楼主(2020-08-10):
我检查电脑线路没问题 驱动也没问题,是我的主机芯片问题吗?

网友:
换个手机或者电脑试试

网友A:
usb插口?3.5立体声插头?前者驱动、系统速度问题,后者可能接触不良,插头插座有氧化了。
以前的旧电脑整体速度不行,usb插口的硕美科耳机也是不规则、间歇性高频噪音听音乐极度不爽,换驱动、重装系统都没有彻底解决,后换机后一切正常,希望对你有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插口?3.5立体声插头?前者驱动、系统速度问题,后者可能接触不良,插头插座有氧化了。
以前的旧电脑整 ...

新电脑,前一个月在电脑城买的,花了一万多。

网友:
耳机图?插头图?型号?

网友:
看具体什么杂音,如果是电流声,还是换前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