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测试MOS管的高频驱动能力

楼主(2020-08-10):
最近做一个单片机项目想用中功率MOS管 APM3055 直接替换 2N7002做统一输出端口,于是搭配STC15W204S单片机做500Khz和2Mhz方波的输出验证,发现如果用 APM3055 做高频驱动输出必须增加一级缓冲才能达到理想驱动,但 APM3055确实有大于Mhz级别的驱动能力,就看驱动缓冲怎么做了.这次结果推翻了我认为APM3055的高频输出能力差的印象.以下是输出波形对比.

测试原理图

测试原理图

测试原理图

APM3055 输入端波形 2.88Mhz,明显被MOS管内部的电容压的电平在2.2V左右,驱动力严重不足.

APM3055 输出端波形 2.88Mhz,因驱动力不足衍生出输出明显变形失真.

APM3055 输入端波形 500Khz,被MOS管内部的电容压的电平在3V左右,驱动力还是严重不足.

APM3055 输出端波形 500Khz,输出明显失真不算大,数字电路这个波形完全可以识别.

2N7002输入端波形 500Khz

2N7002输出端波形 500Khz

2N7002输入端波形 2.88Mhz,小MOS管优势出来了,基本没有被MOS管的电容影响.

2N7002输出端波形 2.88Mhz,输出也是坚挺.

这是蓝色LED的驱动波形,明显看出LED启动电压和嵌位电压是不同的,LED在3.7V左右开启然后嵌位在2.8V左右.

网友:
明显驱动不足,这种开关频率,要么加图腾柱,要么加栅极驱动IC,靠单片机是肯定不够的

网友:
500Mhz的脉冲波???天啊,这可是宇宙最强大的驱动了。。。。。。。。

网友:
这是测MOS还是测驱动

网友(2021-12-05):
图腾柱最保险。栅极驱动i最方便

网友:
栅极开启电压,,电荷量才是影响因素